下单助手的字实在是太小了

楼主(2021-04-17):
13.3寸的笔记本 1920*1080分辨率下 文本放大125%,下单助手的字实在太小了。

特别是SMT的物料表格根本看不清,小的象蚂蚁。

下单助手是专门为台式机大屏幕设计吗?

感觉设计师企图把所有内容放在一个页面里显示,大屏幕台式机是停方便的,但笔记本就惨了。
不能把内容分几个选项卡
显示吗?

网友:
13.3寸的屏幕的最佳分辨率应该是1280*800。

你现在1920*1080,怪谁?

当然是要怪微软技术太差,没有能力解决高分辨率的字体问题。

看看安卓手机,分辨率越高,看起来越舒服。

网友A:
windows下的软件设计器基本都不带缩放的,根本没办法解决。

而且用13寸电脑长时间办公,不怕眼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的软件设计器基本都不带缩放的,根本没办法解决。

而且用13寸电脑长时间办公,不怕眼瞎吗

系统没法替你漂亮的缩放啊,Windows的程序就是假定自己的显示屏分辨率是点对点的,直接按像素画图。
但是液晶屏不点对点显示的话,看起来又非常丑,所以你用1920分辨率的屏幕强制当作1280或者1366之类,也是无解的。
唯一的办法是买电脑的时候自己想好,比如13寸的就只能选屏幕分辨率是1280、1366之类的,绝对不要超过1440宽度,没别的办法了。
其它任何办法都会让你用起来很难受

勉强可以用1920*1080分辨率的,至少要15寸才够。其实我的15寸都嫌1920*1080字偏小,看起来累眼睛,所以常年都是外接一个大显示屏办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没法替你漂亮的缩放啊,Windows的程序就是假定自己的显示屏分辨率是点对点的,直接按像素画图。
但是 ...

1920*1080 我认为必须23寸才舒服。

网友C:
我用苏菲pro6,12.3的屏,但是分辩率高,用WIN10,200%缩放率,小助手显示效果完全可以接受
但实际上我会外接一个dell24寸可旋转显示器来使用

网友:
估计最终解决方案还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阿莫说的大屏,一个就是这种高分小屏,屏幕缩放
苏菲是微软自己的产品,和WIN10配合工作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苏菲pro6,12.3的屏,但是分辩率高,用WIN10,200%缩放率,小助手显示效果完全可以接受
但实际上我会外 ...

我的外接显示器也是用的dell的24寸可旋转显示器,1920*1200
这个大小比较合适。
用个小的高分屏放大200%也行啊,整数倍的放大是不会变糊的。但是1920的放大2倍又太小,除非你这种大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外接显示器也是用的dell的24寸可旋转显示器,1920*1200
这个大小比较合适。
用个小的高分屏放大200% ...

是的,其他品牌电脑在WIN下面还没见到这种高分小屏带整数倍缩放的组合,看来微软给自己硬件产品还是藏了私货的
外接dell旋转屏的好处就是能扩展出一个足够大的工作桌面,横屏时在画图,竖屏时就时写代码,本子的主屏显示聊天界面,视频播放或者一些文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苏菲pro6,12.3的屏,但是分辩率高,用WIN10,200%缩放率,小助手显示效果完全可以接受
但实际上我会外 ...

为何200%仍然可以正常显示?

我之前试过一些按钮在125%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为何200%仍然可以正常显示?

我之前试过一些按钮在125%已经开始出问题了。 ...

专门设计为支持win10缩放的程序,肯定会测试过这种情况,所以原生就没事。
不支持win10的老程序就没办法了,只能靠系统仿真分辨率,相当于系统强行放大。强行放大对任何程序都兼容的,不会显示不全,但是非整数比例强行放大了又会很难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专门设计为支持win10缩放的程序,肯定会测试过这种情况,所以原生就没事。
不支持win10的老程序就没办法 ...

强行放大我知道,就是设置显示器分辨率,字体很模糊,很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行放大我知道,就是设置显示器分辨率,字体很模糊,很难受。

还可以对每个程序单独设置。在程序上点右键属性,兼容性,更改高DPI设置,高DPI缩放替代,选择系统。这样就是系统强制放大这个程序的窗口,至少不影响别的程序。
如果改系统分辨率就所有程序都糊了。有问题的老程序应该是少数。
分辨率缩放的另外两个选项的兼容性不够好,但是如果有效就不会变糊,你可以一个一个试。让系统强行放大是最后选择

网友E:
我买笔记本专门选的2560x1600的分辨率,然后放大2倍,实际为1280x800,WIN10下感觉各种软件都还可以,和原生1280x800的没区别,WIN10的屏幕缩放比WIN7提升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笔记本专门选的2560x1600的分辨率,然后放大2倍,实际为1280x800,WIN10下感觉各种软件都还可以,和原 ...

这是个聪明的选择。我以前的电脑是2560*1440,也是一样的用法。整数倍缩放几乎是无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买笔记本专门选的2560x1600的分辨率,然后放大2倍,实际为1280x800,WIN10下感觉各种软件都还可以,和原 ...

放大2倍是什么意思?

字体放大200%,或分辨率设置为1280*800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大2倍是什么意思?

字体放大200%,或分辨率设置为1280*800 ?

放大就是指界面元素,字体什么的,分辨率还是那么高,其实打开windows画笔程序就发现了,画板的像素分辨率就是高分辨率,并没有放大
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总是觉得图片没多大,但是切换到普通屏幕上才发现图片尺寸巨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大就是指界面元素,字体什么的,分辨率还是那么高,其实打开windows画笔程序就发现了,画板的像素分辨 ...

你是说字体设置为200%放大?

网友:
可执行程序,属性,兼容性,DPI,改成 系统,或系统(增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字体设置为200%放大?

就是win10的显示设置里边“更改文本、应用等项目的大小”一栏,选择2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放大2倍是什么意思?

字体放大200%,或分辨率设置为1280*800 ?

就是把WIN10里面“更换文本、应用等项目大小”设置为200%,就是桌面上的所有项目都放大2倍,放大2倍后用WIN32软件读屏幕像素尺寸读出来是1280*8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是win10的显示设置里边“更改文本、应用等项目的大小”一栏,选择200%

我没有使用win10, win7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就是指界面元素,字体什么的,分辨率还是那么高,其实打开windows画笔程序就发现了,画板的像素分辨 ...

WIN10的照片查看器的照片感觉也没放大,看的照片明显比放大后的分辨率更细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使用win10, win7可以吗?

WIN7放大后文字明显比WIN10模糊的多,应该是WIN7放大后字体抗锯齿边缘模糊处理的不好,导致文字过于模糊,而WIN10在这方面进行了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N7放大后文字明显比WIN10模糊的多,应该是WIN7放大后字体抗锯齿边缘模糊处理的不好,导致文字过于模糊 ...

win10的放大有些时候不是直接当图片放大的,它有三种模式,系统增强模式似乎是对图片做放大,对文字是用大号的矢量字体直接写上去的,所以文字是清晰的。

楼主:
把分辨率调整到1280*720 ,显示好多了。

WIN10下面分辨率调整后字还是很清楚的,基本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分辨率调整到1280*720 ,显示好多了。

WIN10下面分辨率调整后字还是很清楚的,基本没有变化。 ...

win7下如果不是显示器设计分辨率,显示会很模糊。

网友:
和楼主情况相反,我的小助手显示字体偏大

网友:
楼主,小助手里面可以设置页面缩放,你看能不能临时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