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的AC-DC小模块能用吗?5V 600mA小模块。

楼主(2021-04-17):
如图,尺寸很小。也便宜。
测试发现直径驱动我的单片机小板会不停重启,一闪一闪的,驱动纯电阻负载没问题。
不知道这种模块技术和品质如何。

网友:
小批量使用过,还行吧,没有专业测试条件。建议选择固态电容那款。

网友:
可以用,输入串个20-47欧2瓦电阻做保险,防炸机烧一塌糊涂

网友A:
轻载阶跃会很蛋疼。

目测你带继电器了,这个从轻载阶跃到一个小负载,电压会不太稳定。

不过想解决也很简单:单片机部分用个二极管+大电容做一级滤波,
会阶跃的负载(例如继电器)直接从电源根部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轻载阶跃会很蛋疼。

目测你带继电器了,这个从轻载阶跃到一个小负载,电压会不太稳定。

现在根本还没到驱动继电器这个阶段。。上电就不停闪烁重启。。负载就一个单片机和一个语音芯片。电路在数字电源上显示只有80mA

网友:
图上这种绝缘间距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你是加了LDO转3.3V给单片机供电还是直接单片机用5V?这种是原边反馈稳压的(PSR),模块自己的负载要是很轻的话,输出就是跳动很大,并且一接大点的负载电源输出马上一个电压降然后恢复正常,去掉负载还会有1到几伏的过冲电压。你用示波器观察下输出。建议你5V上并联100R的电阻的给个稳定的,大点的假负载这些情况会大大改善

网友:
批量用过5V/0.7A哪款,炸过一个。别的没啥大问题,我是用来给2G模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加了LDO转3.3V给单片机供电还是直接单片机用5V?这种是原边反馈稳压的(PSR),模块自己的负载要是很轻 ...

我手头这个虽然是副边反馈,有431和光耦,但轻载阶跃特性非常差,基本上有300ms电压不受控的往下掉。
可见整个方案都不怎么样

网友C:
如有量,建议自己改成大些的板,成本也能下来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有量,建议自己改成大些的板,成本也能下来好多

量的话,先期只有几百片测试。但这个功率水份比较多。感觉标称600mA。实际估计2-300吧

网友D:
继电器用这么好的,电源太寒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用这么好的,电源太寒颤了

附议 +1,电源用这么便宜的还带这么多5v继电器,就算能用也难稳定,选高价继电器意义不大吧,还不如把继电器的预算省下来加到电源上

网友:
盲推金升阳的模块

网友E:
LS10-13B05R3金升阳AC/DC电源模块220V转5V/2A

11元/pcs还是零售价格。

谁也不能保证模块可靠性,选行业大品牌吧。还有就是余量留足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S10-13B05R3金升阳AC/DC电源模块220V转5V/2A

谢谢,我选择这个了,不过1A的。先测试下

网友:
淘宝那货   除了会炸鸡  其他还好

网友:
omron估计是拆机,不建议用

网友:
买过用固态的一家,5V/700mA标称,替代原来一个小功率工频变压器,因为实际功率很小,大概5V/100~200mA,有2个继电器,每个耗电70mA。
买了不同功率的几个:5V/700mA;5V/1000mA;5V/2A;实测输出50%左右功率时,温升10度左右,加大负载,温升就快速上去了。实际使用时,留足功率余量,确保不会过热就可以。
所以5V/700mA这款我用了300多个,东西据说是发到土耳其了目前一切正常,在板上加个0805电阻,可以微调输出电压,小幅度增减都可以。

网友:
看着像以前的那种山寨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