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适应遥控对拷遥控器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1-04-17):
一个固定频点很好理解,板载一个PCB接收天线就好了。
自适应10几个频点, 觉得有点难搞啊。类似电视机的电调谐了。

网友A:
315mhz的声表面滤波器就决定了无线电载频不会变,学习自适应是地址码与编码芯片的振荡器时钟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5mhz的声表面滤波器就决定了无线电载频不会变,学习自适应是地址码与编码芯片的振荡器时钟频率。 ...

   上图是单频点的,有多频点的。
自适应自搜频280-868mhz全频固定码车库门电动车新款式对拷遥控器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楼主(2021-06-11):
    算是明白了,用一颗CC110X 可以扫描多个频点.   CC110x+一个otp单片机脉冲串学习就可以搞定任意频点任意编码格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