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比这个两级运放效果更好的图.

楼主(2021-04-17):
第一次接触运放, 请教:

1. 这个图, 为何二级不再放大?
2. 它在输入没有任何电流信号时, 如何做到默认输出60mv的?
3. 以这个图来看, 是放大了多少倍?  是放大nA 还是 pA级别的呢?

4. 有没有更优秀的运放芯片替代它? (3V供电环境)

网友A:
这个是经典I-V变换电路,二级运放只是跟随,用来隔离负载用的
默认输出60mV应该是能输出的最小电压了
输出电压U= I*20M,输出电压如果按3V算,输入电流范围是0~150nA

网友:
输入偏置电流20fA已经非常优秀了,能替换的可能有,但是没太大必要

网友:
同相端有3V电压,输出怎么可能只有60mv

网友:
运放如何供电?这个60mV可能有问题。

网友B:
20M的电阻,pcb要设计好,要是我用20M的得上特氟龙隔离岛了,普通板子得漏电

网友:
光敏二极管电流放大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经典I-V变换电路,二级运放只是跟随,用来隔离负载用的
默认输出60mV应该是能输出的最小电压了
输出 ...

输出电压等于U= 3-I*20M 或3+I*20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压等于U= 3-I*20M 或3+I*20M吧?

感谢捉虫,没注意运放是连到了3V

楼主(2021-08-06):
引用 网友B:
20M的电阻,pcb要设计好,要是我用20M的得上特氟龙隔离岛了,普通板子得漏电 ...

您好!
请教一下, 我百度特氟龙隔离岛的资料很少,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用特氟龙材料盖住芯片上方, 还是说PCB板子需要用特氟龙制版? 还是说其他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请教一下, 我百度特氟龙隔离岛的资料很少, 这是什么意思呢?

看这个帖子的7楼8楼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