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气保焊电源难么?

楼主(2021-04-18):
rt,谢谢

楼主:
类似这种

网友A:
只要涉及大功率、大电流启动,就会比较困难。

还是买个现成的吧。嫌贵可以买二手。

楼主:
有大神做过么?哪里可以找到参考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做过么?哪里可以找到参考原理图?

还是相当复杂,自己折腾不现实。

网友B:
阿莫这个只是主控板的原理图,可以去网站上搜一下。国产 时代 奥太 沪工 麦格米特 合资 松下 OTC 进口Esab Kemppi Lincon。说明书上都会给出主回路图。如果能找到服务手册,里面把各个部分都讲的很清楚。最后,如果是自己用还是建议买一台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莫这个只是主控板的原理图,可以去网站上搜一下。国产 时代 奥太 沪工 麦格米特 合资 松下 OTC 进口Esab  ...

是啊,太复杂,大电流自己做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太复杂,大电流自己做很麻烦。

自己做光实验炸的igbt都够买几台焊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光实验炸的igbt都够买几台焊机了。

这东西二手很便宜。

网友:
太难,不然松下的怎么要卖5万一台。

网友:
楼主想做焊接电源? 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涉及大功率、大电流启动,就会比较困难。

还是买个现成的吧。嫌贵可以买二手。 ...

这个确实,这个月,被一款几十W的电池产品,搞得头痛,
电池供电,十几A电流。

网友:
十几A电流还好,不大,一百多A也搞过

网友C:
气保焊机,有传统抽头机,晶闸管机,普通逆变机,DSP数字化机。
便宜的逆变机,已经做到了一千元不到。以前250A的用 MOS 管,500A 的用 IGBT 模块。现在小机型用 IGBT 单管,价格比 MOS 管便宜了不少。
气保焊机是恒压源,除了电源外,还有送丝机构控制电路,气路控制,2T,4T操作模式控制。
照抄的厂家也多,似乎没太大难度,感觉技术已经很成熟了,除了数字机,基本上这几年没有太大变化。

对于焊接工艺不太了解,像实芯焊丝,药芯焊丝,不同选择,不知道对输出特性有什么不同。

---------
编辑说明:恒流 ---> 恒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气保焊机,有传统抽头机,晶闸管机,普通逆变机,DSP数字化机。
便宜的逆变机,已经做到了一千元不到。以前 ...

因为没手艺,想买一台冷焊机,偶尔焊接一下2mm以内的不锈钢,铝板材,小螺母,电池镍片之类的,但看到评论说很多都是氩弧焊改的,很容易坏,求推荐一个可靠的 8k以内的品牌型号。

网友:
民用卖瑞凌,工业用卖奥太、麦格米特、沪工

网友:
冷焊机,不推荐卖,焊点没有机械强度,便宜的二保焊焊薄板对手艺要求高,氩弧焊机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要多练习才能焊好。手持激光焊可以满足你的焊接要求,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为没手艺,想买一台冷焊机,偶尔焊接一下2mm以内的不锈钢,铝板材,小螺母,电池镍片之类的,但看到评 ...

0.8mm 以上的,气保焊并不难(碳钢),因此对于焊接来说,2mm 其实挺厚的。
不知道你的需要是要拉焊(长焊缝),还是点焊。如果仅仅是点焊,可以试试电阻焊,甚至自己 DIY 一个(网上有很多视频可参考)。

不但冷焊机,现在市场上的产品鱼龙混杂,虚标功率,虚假宣传实在是太普遍了。8K 左右的冷焊机,已经是不错的价格了,除非是被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那种用氬弧焊改的,通常价格比较便宜,甚至可以花个几百元买个升级器,加到氬弧焊机上就可以用,要求不高的话(焊点没那么漂亮)也能凑和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0.8mm 以上的,气保焊并不难(碳钢),因此对于焊接来说,2mm 其实挺厚的。
不知道你的需要是要拉焊(长 ...

多谢指点,以点焊为主,看了网上8k左右的机器,大概就是华生, 生造的多一点,但也有很多评论说价格套路什么的,搞得不敢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