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不懂, 一个线圈, 3个三极管, 就产生了一个负电压?

楼主(2021-04-18):
在学习一个电路图.

请教一下, 为何会产生一个 负16V的电压?

右上角的线圈, 有点像特斯拉线圈, 产生正弦波之类的.(不一定是这种波).

用万用表测量直流是0V, 测量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主题的图的R7 上面的线圈, 对应的是上面这个图的P1, 请问是否会产生负电压呢?

这个肯定可以,就是简单的半波整流 + 滤波。只是前面加了电阻分压了。画成这样比较好理解一点:

网友B:
输入是什么?AC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什么?AC吗?

特斯拉线圈 一样的东西.

2个三极管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是什么?AC吗?

如果是个交流电, 是不是就可以产生负压?

网友C:
1. 你这图上不是肖特基二极管么,哪来的三极管?
2. 只要有:线圈(或振荡器)、二极管、电容,任何电压都可以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你这图上不是肖特基二极管么,哪来的三极管?
2. 只要有:线圈(或振荡器)、二极管、电容,任何电压都 ...

您好!

没有画出来那个部分, 是个特斯拉线圈一样的东西, 利用2个三极管产生波形, 经过线圈.

网友A:
其实跟三极管一点关系都没有。电感和二极管可以组成buck-boost拓扑产生负压,但是才疏学浅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该拓扑的一个变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跟三极管一点关系都没有。电感和二极管可以组成buck-boost拓扑产生负压,但是才疏学浅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

如果主题的图的R7 上面的线圈, 对应的是上面这个图的P1, 请问是否会产生负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可以,就是简单的半波整流 + 滤波。只是前面加了电阻分压了。画成这样比较好理解一点:

请问结合我2个图来看.

1. 后面补充图, 是发生一个交流波形吧?
2. 在500K 电阻位置, 接万用表+, 万用表-接GND, 是会测量出负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结合我2个图来看.

1. 后面补充图, 是发生一个交流波形吧?

是的

楼主:
通过您给的关键词, 搜索到这个后, 我明白了.

二极管决定了是负电压波段, 还是正电压波段.

感谢!

网友:
原理图方向画反了...... 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   信号左进右出好理解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