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颗电源芯片的型号。

楼主(2021-04-18):
客户给我一块参考的板,原来是花钱找别人开发的。有几颗料一直是对方供货。也不告知型号。现在由于芯片缺货,对方又不肯花时间改电路板换方案。工厂被追停工。找我是希望我能移植别的有货的芯片上去。这是题外话。板上有一颗SOT23-3的电源芯片,220输入的,输出功率非常小,大概只有30mA以下。非隔离。有续流二极管和电感电容。芯片丝印打磨掉了的。有谁知道类似芯片的型号吗?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U6110
MT8812T
ah8652
TT119

按220v sot23-3关键词搜索类似的型号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6110
MT8812T
ah8652

感谢!请问你在哪搜的?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B:
3110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10的可能性大。

完整型号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整型号是什么?

看看脚位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脚位一样不:

脚位看上去是一样的。但是他少了箭头所示的2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