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代替 TPS63070电源的方案

楼主(2021-04-19):
求 代替 TPS63070电源的方案。
我在学校 做模型车。
目前电源用锂电池7.2V,通过spx1117转5V和3.3V 向MCU和运放(信号调理电路)供电。

测试的时候,电源系统会在某些工况下崩溃,比如 低电量上坡或者 堵转(估计电池输出电压降到4V以下),MCU供电异常重启,模型车抛锚。

看书上推荐设计用 TI TPS63070,输入 2V到16V,开关频率2.4MHz,输出电流2A。

求替换的电源方案。

国产升压降压型就找到一款XL6007E1,还是400KHz的,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难道要用两组DC-DC分别实现升压(7.2V to 12V)和降压(12V  to  5V)?

我在嘉立创 的商城上的DC-DC子目录翻了个遍,超过2MHz 的国货就两家,上海贝岭的一款6V的停产了,再就是矽力杰 几款的5.5V,都是 降压型。

再就是就是美帝家的adi  ti  美信 microchip这几家的,大爷果然是大爷。

网友:
这不是换dcdc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问题不在这里,换哪个都一样,另外也不是频率越高越好。
如果没有尺寸和特定频率噪声方面的要求不要选择M级的,三四百khz就很好了。

“低电量上坡或者 堵转(估计电池输出电压降到4V以下),MCU供电异常重启”
的原因是电机把电池输出电压拉低了,拉低到都不能让MCU正常运行的程度了,电池带不动。
换12.6V电池或更大容量或支持更高放电倍率的更好的电池可以改善,但电量低了电池老化了之后还是一样。

再有7.2V的电池不太适合装dcdc输出5v的,它电量不足时与5V的差值会小于2V,不适合使用DCDC。
(编辑:可能有人想说某些ic可以100%占空比输出,但这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合理方式,那些IC也很可能不便宜)

最简单的方式是用2个电池,一个只给电机类的东西供电,另一个只给MCU,显示屏和传感器类的东西供电。

如果有什么原因不能使用2个电池,那就通过一个二极管给MCU这边供电,二极管后面再加大电容。
二极管挡着,让电机不要反过来把MCU的饭也给吃了,但这样也要注意,电容能支持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控制上电机不能一直油门踹到低,还是不如2个电池省心的。
楼主现在是电机饭不够吃,把电池这个食堂都吃黄了(电池的供电能力也是有限的),还跑去把MCU的饭也给吃了,甚至一口把MCU血给吸干吸成了葡萄干。

网友:
有低压差dcdc

网友A:
2楼说的很对,
原因不在于DC模块, 在于你的电池放电能力不够.
换大电流电池.
或者两块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说的很对,
原因不在于DC模块, 在于你的电池放电能力不够.
换大电流电池.

学校整的脑洞方案,不是工业现场电工们玩的。

游戏规则就是 7.2V电池一节,随便整吧   。   老油条们 选LDO10元起步的。

这货

零售价60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