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新做的毫欧表

楼主(2021-04-19):
第一版在这: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9486-1-1.html
主要更改是加了锂电池,换了屏幕,原理没有变

网友:
出套件吗

楼主:
没有精力搞~

网友:
支持,也标记一下.以后有机会也弄一个.

网友:
OK键歪了

网友:
应该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故意倾斜45度放的。

网友:
挺不错的,做个项目一定需要合适的外壳,不然最后就沦为了电子垃圾。

我好像也参与过这种小毫欧表项目,但好像不提供源程序,时代久远也忘记了具体细节,遗弃不用的原因是没做什么数值稳定性处理,一个劲的来回跳数字让人没有办法确认真实情况。

网友:
4线测电阻,一个高精度源+高精度AD

网友:
节省空间嘛

网友:
请教一下,手上没有CS1238双通道的差分ADC,只有CS1237单通道差分ADC.是否可以像下图一样接法?还是说一定要两个通道的ADC?
理论上这样使用单通道ADC, Vref的ADC值将会一直是0xFFFF,待测电阻Rx上的ADC值是ADCRx.应该是可以直接计算得到Rx的值.只是这个Vref包含了Rx的压降.是否可以通过重列公式计算出Rx的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