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产品级,无线调试器

楼主(2021-04-19):
说明:禁止转载。仅发布在阿莫论坛上,本人为原创作者。全部开源。

这是我19年做的DAP无线调试器。现在全部开源,包含源代码,上位机,Bootloader,配置上位机软件。累计大约出售了300套左右。
主控:STM32F103C8T6
无线芯片:NRF24L01

优点:
1:支持有线模式,不使用无线的时候,可以通过配置当作普通的CMSIS-DAP调试器进行使用。
2:每个设备可以配置成:发射端/接收端。
3:使用TYPE-C接口。
4:有线速度:和JLINK OB差不多。无线速度:为有线速度的一半。

缺点:
当为了赶的比较急。所以缺点也比较明显。
1:不支持无线串口,没有添加进去。
2:NRF24L01有250K/1M/2M,但是只能使用2M的频度,低频下调试特别容易失败。
3:好像认NRF24L01,用的板载PCB天线的就没有问题,但是使用IPEX转换天线的就不行。
4:无线受到影响后,偶尔有些情况恢复不了,需要重新断电。

楼主:
文件上传如下:

网友:
咋地,不干了?

网友A:
顶楼主, 有买过楼主两套(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 有买过楼主两套(4个).

谢谢支持,当初的体验肯定不好。当时做的太急了。

网友:
支持开源,支持大佬。

网友:
谢谢共享。

低价是什么价格,连接上的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当初的体验肯定不好。当时做的太急了。

是有点, 连接比较费劲, 连接上后还是比较好。

网友:
又来一开源,楼主厉害了

楼主:
因为开发了全新版本,以前的就开源了。

网友:
这个有点牛~

网友:
资料开源,感谢楼主。

网友:
楼主大牛, 支持开源, 感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开发了全新版本,以前的就开源了。

你店里哪个是全新版本?

网友:
谢谢LZ无私奉献,弄一套来试试

网友B:
type c的 CC线应该加下拉电阻,你现在这种A转C的线可能没事,如果是C-C,可能会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 c的 CC线应该加下拉电阻,你现在这种A转C的线可能没事,如果是C-C,可能会识别不了。 ...

对的,是的。
之前有一个就是用C-C的他告诉我用不了。
另外:请教下,只用到USB2.0,只需要在CC线下加下拉电阻就可以了吗?这方面经验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是的。
之前有一个就是用C-C的他告诉我用不了。
另外:请教下,只用到USB2.0,只需要在CC线下加下 ...

以前的USB2.0是检测DP DN电平变化来识别插入(包括A型的USB3.0也是),现在的C口的话有的有可能保留了这个机制,有的可能是只靠CC线电平变化来检查插入的,所以为了兼容性的话在2个CC上都加5.1k下拉就可以了,type-c座上的A和B面的DN DP可以直接并联
以上是只用到USB2.0的情况,如果用到USB3.0就要加switch芯片来切换使用A面还是B面的usb3.0数据线。

网友:
谢谢lz,mark 开源DAP无线调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USB2.0是检测DP DN电平变化来识别插入(包括A型的USB3.0也是),现在的C口的话有的有可能保留了这 ...

好的,非常感谢,下次做typec线的时候就把这两颗电阻加上。在usb2.0的情况下,这两个c线可以并联然后在加下拉电阻吗,这样也简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下次做typec线的时候就把这两颗电阻加上。在usb2.0的情况下,这两个c线可以并联然后在加 ...

这个没试过,但建议你还是别省事了,按规则来各接一个5.1K电阻吧。

网友:
这个牛逼了。我弄两个玩玩。感谢大牛~

网友:
新版本上架了么

网友C:
去买两个玩玩,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怎么能不穿裤子!

网友:
好帖,开源完整工程才是真开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买两个玩玩,学习一下,哈哈

早上想买。问淘宝店那边说木有货了。你再问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上想买。问淘宝店那边说木有货了。你再问问吧。

刚也问了,也没货了,先学习一下资料先。

网友:
支持一个,MARK下,慢慢下

网友E:
LINK官方出了无线版本了

网友:
感谢开源,无私的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E:
LINK官方出了无线版本了

其实当初用网口的版本就可以使用无线路由器做了。另外,不带网口的也可以通过树莓派做媒介远程无线调试。
不过带WIFI版本的会方便许多

网友:
厉害! 感谢大神无私开源分享!

网友:
希望咸鱼等平台不会出现这个资料  太恶心了

网友:
无线和有线通过跳线设置,思路很好啊!为什么无线的比有线的速率还高啊?是无线有缓存有线无缓存的原因吗?感谢楼主!

网友:
之前买了一款,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支持大佬,谢谢共享

网友:
老夫不想折腾就想买个成品

网友(2021-05-24):
收藏,无线调试器以及USB相关的代码

网友:
这个很强大啊,谢谢分享!

网友(2021-08-12):
高手在民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 c的 CC线应该加下拉电阻,你现在这种A转C的线可能没事,如果是C-C,可能会识别不了。 ...

请教下:CC1和CC2可以不可以并联到一起,再接一个5.1K的下拉电阻,还是要:分开接5.1K的下接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CC1和CC2可以不可以并联到一起,再接一个5.1K的下拉电阻,还是要:分开接5.1K的下接电阻? ...

标准的话是需要分开的,所以建议还是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