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设计过本安仪表?不推荐使用钽电容?

楼主(2021-04-19):
哪位大侠设计过本安仪表?是不是不推荐使用钽电容?  整机储能元件必须限制使用?   有啥可参考的本案仪表电路图?  看看啥样的设计风格.

网友:
先把钽电容的钽字写对.....

网友:
这个字读:特安钽

网友A:
可以用放心。
以前做过煤安的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放心。
以前做过煤安的仪表,

本安电路设计相对普通电路设计有啥讲究

网友:
找国标自己看啊,都写的很清楚。

网友B:
漏电流大,不能过压,嘉xx的smt板子拿回来直接有一块钽电容短路的,其它元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电流大,不能过压,嘉xx的smt板子拿回来直接有一块钽电容短路的,其它元件没问题 ...

那用啥类型电容?  电解电容代替?

网友C:
好像说会着火隐患?涉及到安全的,用mlcc替代,好像没被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说会着火隐患?涉及到安全的,用mlcc替代,好像没被说啥

为啥不用电解电容?体积问题?

网友:
我是做I类煤矿设备的,电路设计套路就是电源进来,串两个二极管,然后DCDC到5V,这儿5V上要并两个稍微大于5V的稳压管,然后就是正常的MCU设计了。电路里尽量不要有升压。

其实我感觉本安设备应该对后面并联的两个稳压二极管的功率要求高些,要能扛得住DCDC芯片短路故障以后本安电源直接冲进来的最大电流,但是国标上没看到有这个要求,这儿有点不理解。

24V情况下输入电容不能大于1uF,所以DCDC不好选型,12V会好得多,如果仪表功率小,可以用LDO或者7805之类的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