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AT32的DAPLINK,透明外壳,关键芯片有货,价格不贵

楼主(2021-04-20):
之前的DAPLINK很多都是基于STM32F103CBT6制作的,现在103C的价格炒上天了,一个芯片的成本比整个DAP都贵。
于是最近几天就用头的AT32制作了一个DAPLINK,效果很好。而且AT32现在有货,价格也不贵。

楼主:
带串口,这里使用MINIUSB接口是因为这个外壳只能用MINIUSB接头,我也想用TYPE-C啊

网友:
AT32有现货?给个供应商联系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带串口,这里使用MINIUSB接口是因为这个外壳只能用MINIUSB接头,我也想用TYPE-C啊 ...

外壳弄个牙钻磨一磨不是分分钟的事

网友B:
淘宝有些代理,价格估计是原厂管控,交期反正是排队,6-8周还可以接受,C8T价格8元,引脚兼容,程序不用改,确实香。

AT32确实厉害,供货稳定,比交期动辄20周的好多啦。不怕炒,压根炒不起来。

所以ST还有啥炒头?

同求更靠谱的代理或者价格更合适的一手代理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弄个牙钻磨一磨不是分分钟的事

太多了磨不过来

网友:
mini USB接口我连线都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些代理,价格估计是原厂管控,交期反正是排队,6-8周还可以接受,C8T价格8元,引脚兼容,程序不用改 ...

搭车同求

网友:
磨一下吧,两边削一刀也可以,现在还用这个口太减分了。

网友:
速度喜人啊!17号画板,20号就成品好了

网友:
其他都好 就是GND的过孔看着难受

网友:
亚克力壳子 可以搓一下装TYP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