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输出GND 与零线连接

楼主(2021-04-20):
群友们,如果我有一个隔离的开关电源,现在输出的GND要接零线 ,这样可以吗,对过3C有影响吗,因为供电的板子的GND 要跟零线连接,要以零线为参考地,但是我的电源又是隔离的

网友A:
看是否符合所要认证的标准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符合所要认证的标准的要求。

这个是TI 的三相电表,上面也是这样接的

网友:
人体接触不到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TI 的三相电表,上面也是这样接的

最好问认证机构确认。

网友B:
为什么不是地线是零线。。。,开关电源火零接反可太容易了。。。

网友C:
地线接零线,当电源输入交换,地线就和火线连接了。这种接法叫热地。热地的前提是板子的所有金属部分不能被触摸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接零线,当电源输入交换,地线就和火线连接了。这种接法叫热地。热地的前提是板子的所有金属部分不能被 ...

产品目前是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是地线是零线。。。,开关电源火零接反可太容易了。。。

产品的样子

网友:
弱电的地和零线不一样

网友:
可以的,你把GND接到N,估计是你用到了计量芯片,但是电压采样没隔离,仅仅是分压采样。

网友:
楼主是要做智能断路器吗?你的这种系统,单片机走隔离电、计量走非隔离电,两者之间加隔离芯片

网友:
485通讯隔离下就行了,测量和单片机与零线公地,业内都这么干的,这样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