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树莓派CM4不用USB如何再扩展一个网口

楼主(2021-04-20):
请教下树莓派CM4如果不用USB接口,用什么方案/芯片能再扩展一个网口,百兆千兆无所谓,不是交换机那种的,最好树莓派能自带驱动的,底层还不会写。主要担心USB扩展出来的不稳定。

网友:
交换机芯片不妥妥的吗?都不用驱动。88m8811?,rtl什么的,到处都是。

网友A:
CM4不是有PCIe么?只要Linux内核支持的网卡都可以挂吧。

网友B:
pcie可以扩展,但是相对比usb复杂,且芯片不好买,要求不高usb扩展网卡也可以。很多网上的都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4不是有PCIe么?只要Linux内核支持的网卡都可以挂吧。

大师有简单好买的PCIe转以太网的芯片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ie可以扩展,但是相对比usb复杂,且芯片不好买,要求不高usb扩展网卡也可以。很多网上的都是这么做的 ...

谢谢建议

网友:
公司最近在做的一款。

PIzza是一款基于树莓派CM4设计的ALL-IN-ONE小型电脑主机。他集成了双以太网口,双HDMI,
可以用在一些需要网络密集型或者大屏幕显示的行业场合,例如软路由,数字标牌等。内存与集成的eMM容量可选,
同时支持M.2接口的后备海量存储器,也可以作为家庭NAS与媒体服务器。内部的mini PCIe接口可以插入常用4G/LTE模块,
支持移动路由器功能,或者实现与内部的WiFi桥接。
除了这些之外,Pizza强劲的计算能力也可以作为软路由运行VPN,firewall 与SD-WAN应用,为SOHO或者small business 提供数据保护,
支持从小型办公室到企业总部的各种数据传输与加密需求。

PIzza 适合24小时*7的家庭应用,由于他的体积很小,只有平均不到10W的功耗;以及很小的体积,98*98*38.
另外结合了卓越的散热设计,pizza不需要风扇散热,一个硕大的一体化铝散热片可以保证CPU工作在一个合适的温度。
内部2280的NVME固态硬盘接口,也适合作为家用办公网络的一些文件或者电影,照片等存储。

网友C:
我们另外一个以太网我是用pcie做的,RTL8111,基本与板载的性能没差异,软路由也可以跑满千兆。

目前还是3D打印的外壳,在开模具,估计月底就第一批5000套就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们另外一个以太网我是用pcie做的,RTL8111,基本与板载的性能没差异,软路由也可以跑满千兆。

目前还是 ...

什么时候发布啊?有意要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发布啊?有意要买

我们现在已经在备货了。给亚马逊货舱的2K,国内几个代理也要铺货。预计下个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现在已经在备货了。给亚马逊货舱的2K,国内几个代理也要铺货。预计下个月吧。 ...

请问您是找哪一家买进cm4?e络盟上直接下单么?批量购买时有优惠么?

网友C:
有优惠的,还不小,我们有自己的渠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优惠的,还不小,我们有自己的渠道。

方便透露渠道不?(可在论坛里发私信)我们也有意用cm4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方便透露渠道不?(可在论坛里发私信)我们也有意用cm4做东西。

淘宝有卖的,可以直接买,我们是自己的渠道,不方便透露。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说呢?供应商渠道与客户一样重要的。

嗯 好吧 无论怎样 谢谢你已经说的信息。
ps:我不是做开发板的,我是做工业产品的,应该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嗯 好吧 无论怎样 谢谢你已经说的信息。
ps:我不是做开发板的,我是做工业产品的,应该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

请教一下,工业环境下,树莓派可以稳定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工业环境下,树莓派可以稳定运行吗?

我只是说“我有意用cm4”,并非已经有实际运行测试数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 好吧 无论怎样 谢谢你已经说的信息。
ps:我不是做开发板的,我是做工业产品的,应该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

你搞错了。我们就是做工业产品为主的。看看我之前的贴就知道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1261-1-1.html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21987-1-1.html

网友(2021-08-29):
引用 网友C:
我们另外一个以太网我是用pcie做的,RTL8111,基本与板载的性能没差异,软路由也可以跑满千兆。

目前还是 ...

楼主,这个固态用的是pcie吗,那另一个千兆口是用什么来扩的?

网友G:
交换机芯片1变5 推荐rtl8305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交换机芯片1变5 推荐rtl8305

哦,直接交换机呀, 我看了他另外一个方案,也是固态硬盘加WiFi6网卡,不知道WiFi6又是用什么扩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交换机芯片1变5 推荐rtl8305

这个是百兆的吗? 岂不是浪费了树莓派的千兆网口了

网友(2021-10-03):
引用 网友C:
我们另外一个以太网我是用pcie做的,RTL8111,基本与板载的性能没差异,软路由也可以跑满千兆。

目前还是 ...

多少钱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