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CNR200线性光耦的问题

楼主(2021-04-21):
输出Vo的电压为什么会受到R3的影响,搜了很多资料,Vo/Vi=R2/R1,搞不懂,是我图画错了,还是资料有问题

楼主:
把限流电阻R3改成0以后,Vo就等级Vi了,暂时就这么用吧

网友A:
楼主要仔细看看datasheet,R3限制了光耦得最大输出电流,也就是输出得上限值,当然这个上限还要受VCC影响,datasheet里我记得有公式的,如果你用得太大直接就饱和了,用的太小有可能会过流烧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仔细看看datasheet,R3限制了光耦得最大输出电流,也就是输出得上限值,当然这个上限还要受VCC影响, ...

LED的压降差不多1.4V,我之前用200是没问题的,手册里面应用电路很多,但是我这个电路,输入输出应该不受R3影响,但是实际是影响的,回头我换个电路试试,我先这么用着老化一下,看会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