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M打印出来的东东可以抛光吗?

楼主(2021-04-21):
用FDM打印出来的东东上面有很明显的层纹,有什么方法能抛光吗?

网友A:
砂纸,号数越高,越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纸,号数越高,越精细。

砂纸只可以手工打磨吗?有没有砂之类的东西?

网友B:
ABS可以用丙酮抛光,某宝搜ABS抛光液,使用时注意通风。

PLA也可以用氯仿抛光,但效果没有ABS那么好,得先打磨一下。当然氯仿也是买不到的,得搜PLA抛光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ABS可以用丙酮抛光,某宝搜ABS抛光液,使用时注意通风。

PLA也可以用氯仿抛光,但效果没有ABS那么好,得先 ...

以前丙酮分析纯随便买的。我买过做洗板水用。

现在肯定是违禁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可以用丙酮抛光,某宝搜ABS抛光液,使用时注意通风。

PLA也可以用氯仿抛光,但效果没有ABS那么好,得先 ...

找到了 买了一瓶 试一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