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HD摄像头没有彩色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4-21):
有一款1080P 的AHD摄像头接PR2000K,有图像但是没有彩色,而其他的AHD摄像头是正常的。
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

补充一下:
这颗摄像头输出的信号确定是 AHD 的,不是TVI 或者CVI制式。
再补充一下:
前面忘记说了,这个摄像头在一台DVR上是可以正常出彩色的。

网友A:
视频制式的问题?

网友B:
AHD摄像头也有几种方案的,可能芯片编码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制式的问题?

确定不是视频制式的问题。这个确定就是AHD,不是TVI 或者CVI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D摄像头也有几种方案的,可能芯片编码不同

这颗摄像头输出的信号确定是 AHD 的,不是TVI 或者CVI制式。

网友C:
确认一下这款摄像头在出厂时是否被调成了夜间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一下这款摄像头在出厂时是否被调成了夜间模式

忘记说了,这个摄像头在DVR上是可以正常出彩色的,所以不是夜间模式。谢谢~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换PR2000K上晶振变好了

网友(2021-05-25):
发消息的给我 付上你的联系方式  (我回不了你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