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好买的单端16bit以上采样率高于300sps的adc

楼主(2021-04-22):
如题,需要采集0到vref的单端信号,单通道或者多通道都行,有没有pga无所谓,需要16bit或以上,采样率高于300sps,价格么希望在20左右。
找了好几款,ads1115速度和价格都行,但是除去符号位只剩15位,ads1220之类的倒是符合要求又贵的一批。看了国产cs1233貌似可以,又缺货。做开发难哦。
有知道的老铁们给推荐一个,或者帮忙给个靠谱的ads1220得经销商

网友:
ADS1115之前还是便宜的,最近也涨价了

楼主:
多谢,这就去瞄瞄

网友:
单端16bit以上采样率高于300sps的adc,标注一下

网友A:
1220在20sps下可以达到差不多18位,但在300sps下还剩多少位我就不记得了。你看过手册吗?还有,你还没说是单通道使用还是多通道使用呢,这是明显不一样的。非单周期稳定的AD多通道使用,采样率要除以3或4,然后采样率升高又降低了稳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20在20sps下可以达到差不多18位,但在300sps下还剩多少位我就不记得了。你看过手册吗?还有,你还没说是 ...

单通道使用,目前样品用的ads1220,单通道采样,600sps出数据,稳定在15位。就是太贵还不好买。想找个能单端测量可以出16位的数据,刷新率高于3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20在20sps下可以达到差不多18位,但在300sps下还剩多少位我就不记得了。你看过手册吗?还有,你还没说是 ...

老铁知道ads1220正常采购价多少么?tssop20封装的

网友:
刚看过了,1220在330采样率下只剩15位noise free了,刚好离你的要求差一点。
看来你得上到1256这种级别了,或者降低要求吧。
希望你的需求不是拍脑袋定的。不然就不要嫌1220贵,因为1256更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铁知道ads1220正常采购价多少么?tssop20封装的

以前买过20多一点。现在不知道了

网友:
看来要买得尽快买了,因美已拟定计画不久后就会发布所有芯片对中的禁运令了,包含设计芯片要用到的 EDA 软件等,展开一堆这类的制裁禁运等措施。

网友:
看看大家都使用什么型号的 单端16bit以上采样率高于300sps的adc,后期可能用上

网友(2021-06-07):
AD7799, 便宜的时候只要十几, 不过最高采样率只有470, 这时可能到不了16位. 想快还得是AD7190, 稍微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