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C26获取到IP用时长短的问题

楼主(2021-04-22):
最近在开发一款使用NBIOT模组的设备,然后测试发现啊,我获取到IP的用时差别挺大的

测试条件:两块板子同时开机, 每次获取到IP后,休眠30秒再唤醒,再去获取IP。没有专用的设备,只能这样对比测试了。

测试结果:两块板子均有这样的现象:大部分时候都是1秒到3秒的时间就能获取到IP了,但是有的时候需要15秒左右,甚至出现两次超过30秒的时候。

所以我想问一下啊,大佬们在用NB模组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可能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是说,这是正常的?

网友:
以前用GPRS开发时一般10秒内就联网了,程序里就设了超过半分钟联不上网异常处理。设备拿到另一个城市测试死活连不上,一测每次拨号联网都至少1分钟以上才能连得上网

网友A:
NBIOT不是你这样用的,用PSM模式休眠,基站会保存你的无线参数的,唤醒后直接发送数据即可。不需要每次唤醒后重新注册网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BIOT不是你这样用的,用PSM模式休眠,基站会保存你的无线参数的,唤醒后直接发送数据即可。不需要每次唤醒 ...

为了做到低功耗,没得办法,只能关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了做到低功耗,没得办法,只能关掉

首先PSM模式下平均功耗差不多10uA,别说你的系统这点功耗都承受不了。其次是PSM模式下,模块唤醒后就可以直接发数据,不需要重新注册网络获取数据,而你重新注册网络获取IP这个过程也是很耗电的,综合下来可能功耗比PSM模式还要高。第三就是你提到的这个问题注册网络获取IP时间不固定,导致发送数据延迟。如果是报警类的设备,直观的表现就是报警延迟,使用体验很差的。 最后运营商理论上是不允许频繁注册网络的,当年我们有一批2G的网关设备,由于服务器宕机导致网关设备频繁的重启注册网络被运营商给限制了,后来是一个个设备手工断电等了一段时间后才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PSM模式下平均功耗差不多10uA,别说你的系统这点功耗都承受不了。其次是PSM模式下,模块唤醒后就可以 ...

谢谢,我明天和同事商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