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嘉立创增加10*10小规格钢网并适当降低价格

楼主(2021-04-22):
嘉立创钢网推出了50元小钢片选择降低了非量产验证的成本,但是相信对于许多制作小钢片的用途来说,10*10以内小钢片完全满足需求了,大面积的钢网非常浪费,也正好对应目前的10*10规格PCB打样业务。那么能否增加10*10小规格钢网并适当降低价格呢?

网友:
自己拼呗,还有数量还有强度。

网友A:
50元那个不是可以自己设置尺寸吗?设置成10*10就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元那个不是可以自己设置尺寸吗?设置成10*10就行吧

楼主的核心需求是要更便宜

网友:
现有价格比起以前来说,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
钢网还是要大一点才好用吧?

网友:
大当然有大的好,但是有时候有些板子实际上就是没量的,都是手动刷一下,焊几片这样子,所以楼主这种需求是合理的,我也有这样的需求的

网友:
我也有这种需求

网友:
这个选择适合您

网友:
我在 tb 上做过一次 10x10 cm 的钢片,给直径 9.5cm 的圆形 PCB 刷锡膏用,是真的不好用,很难固定
10x10 cm 的 PCB, 钢片至少得大一圈才方便点

楼主:
需求是多样化的,比如这种情况,我只需要一个长条,不需要也无法使用大面积钢网:

网友:
再小,铝框的加工过程一个少不了,人工没有任何降低,材料成本只是省了很少很少一点,整体价格降不了多少。

网友:
材料可能只占20%成本

网友B:
如果楼主只是需要10*10小规格钢网,某宝有的,15块钱一片,前两天刚做了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只是需要10*10小规格钢网,某宝有的,15块钱一片,前两天刚做了一片 ...

感谢提供有用信息,已找到。

网友C:
10*10以内,多张拼的话,折算下来我们价格也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10以内,多张拼的话,折算下来我们价格也很便宜的

那一长条就是从这个拼板上剪下的,余下的部分也用不上了。目前淘宝已经有多家提供了15元10*10内规格的钢网打样,如果JLC能跟进就更好了。

网友D:
15元10x10的包邮?单独芯片的钢网一般用什么方式定位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元10x10的包邮?单独芯片的钢网一般用什么方式定位比较好

热熔胶,字数补丁。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一长条就是从这个拼板上剪下的,余下的部分也用不上了。目前淘宝已经有多家提供了15元10*10内规格的钢 ...

你是怎么剪的这么整齐的?我也有个钢网需要裁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元10x10的包邮?单独芯片的钢网一般用什么方式定位比较好

参考这个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4897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剪的这么整齐的?我也有个钢网需要裁减一下。

斜口钳煎个折痕,然后反复弯几次掰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