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17a、55v的N沟MOS一般用在什么类型电源上

楼主(2021-04-23):
如题,谢谢。

楼主:
电源功率多大,电源是什么架构,用几颗?求指导!

网友:
大电流 低电压  的场合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奇怪。 难道是想从一个mos管来推断电源的类型和功率?或者是有mos管要推广,但不知道应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奇怪。 难道是想从一个mos管来推断电源的类型和功率?或者是有mos管要推广,但不知道应用场合? ...

让大神见笑了

网友:
一般用在低压开关电源里面(手动狗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奇怪。 难道是想从一个mos管来推断电源的类型和功率?或者是有mos管要推广,但不知道应用场合? ...

“我有一堆17A 55V的MOS管,可以做个什么电源”的节奏。

网友B:
这用在隔离电源中输出同步整流,非隔离的电源只有12V输入的能用吧,24V够呛,还有就是用在小的控制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用在隔离电源中输出同步整流,非隔离的电源只有12V输入的能用吧,24V够呛,还有就是用在小的控制器上 ...

55v 为啥24v的开关电源都够呛

网友:
可以做个电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