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偿服务,淘宝MARK 都无法找到的IC

楼主(2021-04-23):
问了10多家淘宝专业找 MARK 都无法找到的IC, 有偿服务。 丝印是2行,上面一行是2PP,下面一行是NK,体积2mm(非常小),4个管脚。 奇怪,图片怎么无法上传?

网友A:
上清楚的照片,没准你搞错了。

网友A:
4个脚可能是mos/ldo/门电路

楼主:
请教,点击上传图片选项,无法上传! 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脚可能是mos/ldo/门电路

谢谢。门电路和MOS的机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点击上传图片选项,无法上传! 是什么原因?

那是你的原因。论坛图片一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清楚的照片,没准你搞错了。

图片上传好了,帮忙看看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型号,就把原理图抄出来,让各位大神帮你分析一下,说不定能找到型号,

网友:
这种封装的似乎光耦/整流桥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找不到型号,就把原理图抄出来,让各位大神帮你分析一下,说不定能找到型号,

没有电路,是一个线圈里面集成的。

网友:
那有可能是霍尔

网友:
有没有ok品的照片

楼主:
是拆下来的。

网友:
坛友  外围原理图画下了    给大家看看   坛内高手如云  很可能就有知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拆下来的。

引脚是不是在封装体的中间,
直直的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脚是不是在封装体的中间,
直直的出来的?

没有电路的,是一扎线圈中。有这么一个信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试,全部相邻2个脚都是 1.15V左右。

网友:
,可能楼主是要抄人家的产品,不好意思把图片放出来,不然的话不可能没有外围电路的,就算是个线圈,也要焊接到电路板上吧

网友D:
你要抄板就直接说嘛,遮遮掩掩干嘛,成品发出来大家一起抄更快些,就是怕在这里碰到原主人,那就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抄板就直接说嘛,遮遮掩掩干嘛,成品发出来大家一起抄更快些,就是怕在这里碰到原主人,那就哈哈哈 ...

天下一家抄。 看破不说破。哈哈。

网友:
看是不是整流桥
如果是,万用表看是肖特基的还是普通的,二极管耐压看耐压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路的,是一扎线圈中。有这么一个信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试,全部相邻2个脚都是 1.15V左右。 ...

楼上朋友猜的整流器,应该基本就是了。
很多整流桥压降基本是1.2V(硅管一般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