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丝印找IC, 有偿服务。

楼主(2021-04-23):
问了10多家淘宝专业找丝印都无法找到的IC, 有偿服务。 丝印是2行,上面一行是2PP,下面一行是NK,体积2mm(非常小),4个管脚。   是否是门电路? 或者是

网友A:
把相关电路发上来吧,外形看上去的确像光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相关电路发上来吧,外形看上去的确像光耦。

尺寸2x2mm的光耦我还没有见过

网友:
试试 2PA、2PB、2PR

网友:
把相关的电路图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2x2mm的光耦我还没有见过

没有电路的,是一扎线圈。2*2mm的光耦我也没见过。 有这么一个信息,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位测试,全部相邻2个脚都是 1.15V左右。

网友:
整流桥吧?

网友:
无刷直流电机的霍尔器件

网友:
看下是不是这个型号吧    丝印反查网:http://www.smdmark.com/zh-CN/search/code?id=2PP     查出来的就是这个  XC6103E422MR  看封装是不对

网友:
线性霍尔

网友:
目前看你的最接近,结合楼主的描述,应该就是线性霍尔了

网友:
论坛真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