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孔在PCB上怎么表示?

楼主(2021-04-23):
PCB板上有个如图小腰孔(螺丝安装孔)

该如何表示?

开始我用了2个直径3的焊盘表示,但做出来的腰孔边缘不光滑
做个标注的腰孔该如何表示?

网友:
用机械层画出来

网友:
这叫槽孔,Slot

网友:
铣槽 SLOT  gerber 里面单独一层 ROU

网友:
3楼 4楼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
明白了,也就是用机械泵表示出来。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两个不光滑就用3个了,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