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ILINX HDMI IP核中的125M CLK DRU 是干嘛用的,一定要加上吗?

楼主(2021-04-23):
如题, 板子画错了 ,还没贴片 ,这一路 CLK 没有加

我看了下 XILINX 官方的参考设计里  125M 时钟, 还有  一个可编程芯片是接进 FPGA的
现在板子上留了一路可编程芯片,但是125M 没有保留,尴尬了

我已经在XILINX 官网找到了相关的提问 和回复, 确实只有在低速或特殊分辨率下才用得到DRU

网友A:
用于低分辨率的支持, QPLL或CPLL有输入频率范围, <80M左右(记不清楚了)需要用辅助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于低分辨率的支持, QPLL或CPLL有输入频率范围,

也就是我正常高分辨率的话 就不需要 这个了对吗,还有我看到这个 DRU 似乎只是接收端用到   HDMI 发送不需要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我正常高分辨率的话 就不需要 这个了对吗,还有我看到这个 DRU 似乎只是接收端用到   HDMI 发送不 ...

QPLL支持部分分辨率, CPLL支持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