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进入低功耗 IO设置上拉无效

楼主(2021-04-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TM32L431):

比如 GPIOB_9 外接了一个上拉电阻,进入低功耗stop模式时,需要设置为上拉,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我按如上设置后,发现输出还是为低,有哪位知道是啥情况不?

设置高阻和下拉是可以的

网友A: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是推挽输出模式,如果是输出0,肯定一直是低了。
换成输入模式,或开漏输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是推挽输出模式,如果是输出0,肯定一直是低了。
换成输入模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这句话之前我有尝试过给IO配置成高电平 好像输出还是低

网友:
你这样子只配置io的输出模式,io输出状态时输出0还是1需要有另外的函数配置。io输出默认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