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 经常用的电路 模块布局

楼主(2021-04-23):
把经常用的模块,比如DC/DC 原理图和 pcb制作成一个模块,下次直接调用就行了.
在ad13中有  snippets    (片段)   但是在ad20中找不到了.
ad20怎么实现模块化布局?

网友:
AD18以后这个功能应该是改名叫页面符了

网友:
原理图设计有点用处
PCB设计可能用处不大
因为每个项目工程的PCB外形尺寸都不一样
有的面积很紧张,
根本没办法用以前做好的
只能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