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放大器的Rg可以使用数字电位器调节吗?

楼主(2021-04-23):
想实现程控调节增益。使用AD8421仪表放大器
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下。

网友:
数字电位计,可调刻度不多,颗粒度,温漂都做得不是很好。
看以前客户,增益组合不多的场合,很多客户还是偏向于模拟开关+增益电阻。
周末有空翻阅出几篇以前ADI关于INA的培训资料出来。

网友:
正规做法有专门的PGA芯片,至少TI就有。
数字电位器内部的那个电阻的绝对精度很差,温漂特性也很差,没法用的。
专用的PGA里面决定比例的电阻都是激光微调的

网友A:
放大倍数可以使用光耦固态继电器来切换电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可以使用光耦固态继电器来切换电阻就没问题了

普通的模拟开关就行。正确的电路结构可以做到对模拟开关的内阻不敏感。
如果非要用对模拟开关内阻敏感的电路,就得用个低阻的模拟开关。阻值只有几欧以内的模拟开关也很常见

网友:
目前好像还没有无级可调的真正的PGA,模拟的东西,比数字的,要难太多了。有MOS管做的压控增益可控放大器,那个温漂着实感人,音视频信号还能勉强用用,以几或几十ppm精度计的地方,直接PASS掉。

楼主:
谢谢大家。准备听楼上建议使用模拟开关+电阻测试

网友B:
如果对精度没有要求,用模拟开关+电阻是可以的。但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对温度的变化是很敏感的,模拟电阻还有泄漏和热电热及非线性,当然你可能对这些不在呼,也就是说你本不需要用昂贵的仪表放大器。
精度要求高的话,模拟开关可以用干簧管继电器或用更高级的低热电势继电器(也是干簧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对精度没有要求,用模拟开关+电阻是可以的。但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对温度的变化是很敏感的,模拟电阻还 ...

对于正确的电路结构来说,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相当于是串在运放输入端的,并不影响反馈电阻的阻值比例。
正确做法是用模拟开关切换一串反馈电阻的抽头到运放负输入端。而不是模拟开关串在反馈电阻上,不然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就被加到反馈电阻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正确的电路结构来说,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相当于是串在运放输入端的,并不影响反馈电阻的阻值比例。

所言极是。像这样的电路中,K6的导通电阻(几十甚至几百欧姆)理论上对增益影响是没有的,前提是运放输入阻抗足够大。

注:此电路应用在许老师LCR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于正确的电路结构来说,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相当于是串在运放输入端的,并不影响反馈电阻的阻值比例。

仪表放大器的RG决定了其放大倍数,所以其参数的变动影响了运算精度与稳定性,与常用的运放结构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仪表放大器的RG决定了其放大倍数,所以其参数的变动影响了运算精度与稳定性,与常用的运放结构不同。 ...

所以你只能在仪放这里使用固定的放大倍数呗,后面接一个普通运放做PGA
通常仪放所需的RG值都不大,经常是K级别,没法忽略模拟开关的内阻。
楼主这个仪放是9.9K/倍数,所以没戏了,内阻多低的模拟开关都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正确的电路结构来说,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相当于是串在运放输入端的,并不影响反馈电阻的阻值比例。

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