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平板电脑的电池换直流电源后正常工作

楼主(2021-04-23):
USB充电口已坏,只有用电池可以正常工作。请懂的大佬帮忙解答一下,上面的问题看看是否有解。自己试了一下,把图中的电池取走,接4.0伏的直流电源好像不工作。

网友:
与其整电池,还不如直接换个USB接口。

楼主:
大哥,怎么能确定是USB接口的问题啊?

网友A:
你确定你电池是3.7V而不是7.4V? 另外量一下其它几根线是不是有识别线,识别线要拉到对应电平。平板电池通常不具备BMIC功能,电量等是在主板上监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电池是3.7V而不是7.4V? 另外量一下其它几根线是不是有识别线,识别线要拉到对应电平。平板电池通常 ...

不懂电池啊,某宝上搜索出来上面标的是3.7V。听您的意思,我这么玩是可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