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PS54540DDAR 替代芯片

楼主(2021-04-23):
求TPS54540DDAR  替代芯片

TI的DC-DC芯片,实际电流需求1.5A左右
老产品,库存用完了.不能改版了,只能找pin-pin兼容替代ic

望各位推荐!感谢

网友A:
芯洲看看吧,这家很多替代ti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洲看看吧,这家很多替代ti的

芯洲 芯片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搭车问下,TPS54540,上电过冲是什么原因?

网友B:
芯洲的之前测过TPS54331,完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洲的之前测过TPS54331,完全不行

怎么不行法?

网友:
SCT2450  芯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类别:PMIC - 稳压器 - DC DC 开关稳压器  可以PIN 对PIN 替代

网友:
https://www.infinigo.com/search/ ... ilar=&pintopin=   这个网站可以查一下看 但是我没看到PDF信息

网友:
TI的很多产品都不乐观,公司用到的几颗都不敢用了,买不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洲的之前测过TPS54331,完全不行

你得测试情况是怎样,怎么个不行?

网友:
有用过的出来说说用的情况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