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IT3051 CAN收发芯片周边电路大家给看看

楼主(2021-04-24):
电路图如下:

CAN TX和RX的波形如下:

感觉那2个电容有过充,CAN的波特率为250k, 程序不改,在这个CAN收发器上是好的,软件问题是可以排除的。120欧姆终端电阻也可以不加。线缆短,速度慢。

网友:
去掉L2测试一下

楼主:
试过,不行

网友:
把电容去了

网友:
为什么要加电容?

网友:
CAN_H CAN_L之间加个22pf的电容看看

网友:
电容的问题,充放电效应,c10和c12位置不对,应该在电感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