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编码器计数有时出现偏差,导致电机走不准。

楼主(2021-04-24):
编码器是电机后面自带的差分编码器,通过差分转单端处理后需要传输大概2m远的距离(条件不允许直接差分传输)。以前是差分转单端后再经过缓冲器驱动到5V后传输,到电路板后再通过缓冲期转成3.3V给FPGA计数。就会经常出问题,后面把差分转单端后面的缓冲期取消有所好转。本来想抓一下错误波形,但是每次把逻辑分析仪接上都不会出问题。用的是1000线的编码器,电机最大转速也就1000转/min,也就是频率最大不会超过17K,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可能得原因和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传差分? 难不成你是3根线,电源/地/信号? 这样的话确实有难度。缓冲器输出功率过大造成输出过冲,经过长导线之后信号质量变得很差。有几个解决办法:缓冲器后面串个50~100R左右的电阻(需要试验);接收端进来的地方用300R~1K的电阻做个VTT再并个10~100pF的小电容到地(需要试验)。如此可以让信号质量更稳定。还不行就用光纤。采样器用高频率做个超采样+滤波,滤波器根据信号质量确定,如果干扰不大就4Tap,干扰极大(比如直流电机+霍尔)就20Tap甚至更大,通常可以简化为:
N=∑a[i]
当N>=Tap*0.8时可以认为是确定的1,N<=Tap*0.2时可以认为是确定的0,其余情况保持不变。注意一定要直接累加,不要用奇怪的缓存移位算法。

网友:
2楼的大神画板子还是写软件,还是各种一条龙的?

网友:
2 米、電機驅動,差分脈衝數據我都不放心
數字編碼再差分才是我的選擇(e.g. RS485)

總之,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传差分? 难不成你是3根线,电源/地/信号? 这样的话确实有难度。缓冲器输出功率过大造成输出过冲 ...

感谢指导,我试过在传输端的缓冲器后面加电阻,没有效果,我用示波器测试过波形,波形是很完美的方波。我也试过缓冲器的电压由5V改成3.3V,出故障的概率也降低了很多。现在打算输出和接受端都用光耦,改成用24v传输会不会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我试过在传输端的缓冲器后面加电阻,没有效果,我用示波器测试过波形,波形是很完美的方波。我 ...

输入端你敢不做处理?我上面说了,第2条就是输入端的工作。

网友B:
是否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有上拉电阻?

输出端试过上拉,接收端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你敢不做处理?我上面说了,第2条就是输入端的工作。

再请教一下VTT是啥?我到时再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传差分? 难不成你是3根线,电源/地/信号? 这样的话确实有难度。缓冲器输出功率过大造成输出过冲 ...

大神全栈,从模拟到数字,从mcu到mpu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VTT是啥?我到时再测试一下。

阻抗匹配,一般是相對較小的電阻接 GND 或 VCC

二樓的大神高速電路玩的比較 6
不過估計他工業電機伺服相對玩的不是很多
他二樓多次採樣方法太複雜,而且是針對信號本身
然而,工業電機、伺服的干擾更要命的是從地線耦合,信號線再怎麼處理用處也十分有限
隔離信號(GND 不隔離)應該可以改善很多
最好是差分傳輸,不夠再加隔離,甚至 GND 也隔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阻抗匹配,一般是相對較小的電阻接 GND 或 VCC

二樓的大神高速電路玩的比較 6

接vtt+超采样在一体机里面效果还凑合,如果不接vtt cmos信号74mhz走20cm pcb走线之后就没法收了,开vtt然后用sstl电平可以正确接收。像lz这种2米长的估计怎么折腾效果都不太好,但既然接个分析仪就ok了,说明干扰不是非常严重或者没有什么干扰,那么把tx和rx都搞搞理论上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vtt+超采样在一体机里面效果还凑合,如果不接vtt cmos信号74mhz走20cm pcb走线之后就没法收了,开vtt然 ...

这是我的理解,帮忙看一下是这个样子吗?3.3V缓冲期后面就给fpga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理解,帮忙看一下是这个样子吗?3.3V缓冲期后面就给fpga了。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你缓冲器最好3.3v,两端电压要一致。另外fpga支持的话尽量选sstl,这样稍微好一些。但是仍然是那句话,你2米太长了,单端信号几乎不能受一点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不过你缓冲器最好3.3v,两端电压要一致。另外fpga支持的话尽量选sstl,这样稍微好一些。但 ...

感谢指教,受益匪浅。明天去改了测试。

网友:
“但是每次把逻辑分析仪接上都不会出问题”,那极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或者接地没有处理好,另外2M长的单端线缆会产生压降,建议强上拉,两边都上拉,并且上拉的电平一致,有条件的话单端线缆更换带屏蔽层的,减少外界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