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帝油烟机风机按键失灵怎么修?

楼主(2021-04-24):
华帝CXW-200-E601A3Z油烟机,突然风机按键没反应,其他功能按键正常,从淘宝上淘来按键板换了一样,后换另一块主控板(与老主控板主控芯片封装不一样,大部接插件一致),偶尔(按30次左右有可能有一次)能进入3档,不能切换其他档,哪位修过这个油烟机的,给指明下方向,谢谢!

网友:
有没有开关门盖系统?有的话可能排线折断了,按键失灵是单个还是所有?控制板有换过没有?实在不行就买套遥控万能主板换上

楼主:
没有开关门盖的,控制面板从淘宝上淘了一个,换上去偶尔可以开出3档来,老主板怎么按都不行,其他的按键都正常的,这个是触摸按键,按键板带显示,与主按板通过i2c通信

网友:
显示正常吗?如果显示不正常,估计是led坏了,影响了按键扫描。我家的华帝就是这样。我把led全剪掉,按键就好了。但是就没有显示功能了

楼主:
显示个别缺画,但显示按键板也换过试了不行,又退回淘宝商家了

网友:
显示按键板可能有问题。

楼主:
售后上门了,换了块显示按键板好了,无良的假货宝坑人啊,发过来的按键板竟然是坏的,而且是同样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售后上门了,换了块显示按键板好了,无良的假货宝坑人啊,发过来的按键板竟然是坏的,而且是同样故障 ...

就是和我说的一样,显示缺画就是led短路了。售后收费很贵,今后再出现按键不灵,就可以考虑废掉显示,剪断led引脚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