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PIC的8位机有涨价吗,涨多少了?

楼主(2021-04-24):
PIC16F723A,PIC16F690..

网友:
看型号都是上古时代的单片机了吧,是不是连乘法器都没有的那种?

网友:
几倍了好像

网友A:
PIC的涨价幅度不大。 翻一倍左右吧。可能是因为本身价格就比较高的原因。我用的两款都是这个幅度。

网友:
都是后端经销涨吧, 原厂好像没什么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的涨价幅度不大。 翻一倍左右吧。可能是因为本身价格就比较高的原因。我用的两款都是这个幅度。 ...

那还好,总比涨了十倍强

网友:
主要台系,国产系例 ,原来比较便宜的,毛把钱,三四毛钱的哪种,涨得比较多,其它都还好吧,

网友:
这两个可以不用原厂的吧,台系兼容的有很多,估计也会跟风涨价,应该不会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