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杰华特JW5026的DCDC芯片静态功耗为啥这么高

楼主(2021-04-25):
因为这个DCDC支持最高30V的电压输入,故选择这个芯片,因为电路板需要低功耗处理,看规格书静态功耗才40UA,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但是实际使用下来,静态功耗有2.5MA左右。是我电路图设计有问题么?

网友A:
我用也是这个情况,电池供电,发现板子都进入低功耗状态还有2.6ma的电流。后来换成ti的了。

网友B:
R10和R12同比例放大10倍看看
1.2V/2.4K=0.5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也是这个情况,电池供电,发现板子都进入低功耗状态还有2.6ma的电流。后来换成ti的了。 ...

难道是这个芯片规格书写的不对么?TI啥芯片可以替代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这个芯片规格书写的不对么?TI啥芯片可以替代呢?

我用Ti的TPS560200,但最高电压没有30V。估计你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0和R12同比例放大10倍看看
1.2V/2.4K=0.5mA了。

不是这样算的,放大十倍还是一模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i的TPS560200,但最高电压没有30V。估计你用不上。

那不行,我要能支持24V电压

网友C:
24V供电的时候 R9消耗0.24mA了。话说你都24V供电了还在乎这点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供电的时候 R9消耗0.24mA了。话说你都24V供电了还在乎这点功耗?

我的输入是宽电压的,有些用户可能是用7.4V锂电池供电的,有的是12V,24V都有可能的,就算7.4V输入,也有1.1MA的电流,静态电流实在太高,电池很容易没电哦

网友D:
Q4的 D、S 弄反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是宽电压的,有些用户可能是用7.4V锂电池供电的,有的是12V,24V都有可能的,就算7.4V输入,也有1 ...

你选型不对。电流没错。电阻0.33mA,加上静态功耗一共0.4mA左右,总电流2.5mA,动态电流2.1mA左右,空载效率还行。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仔细看手册了,VFB=1.2V是什么概念? 芯片休眠了!此时error feedback已经打开了,芯片不再开关了。

那么这个2.1mA用在哪了? 注意你用的是标准自举降压模块,这个电流是给自举电容充电用的。那么能不能降点? 你可以试试降到10nF,这样电流会下降很多,但是带载效率同样会严重下降(上管不能完全导通,处于电阻状态,压降比完全导通大非常多)。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想要功耗低,就不要选同步整流芯片!找那种带肖特基的芯片。只有肖特基整流才能降低静态功耗。

网友F:
输出端的TVS去掉后测试一下,还有R10-R12输出电压设定端也有电流损失。
低压TVS的静态电流是很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选型不对。电流没错。电阻0.33mA,加上静态功耗一共0.4mA左右,总电流2.5mA,动态电流2.1mA左右,空载 ...

锂电池转3.3V,用过立锜和TI,低压DCDC,基本功耗和手册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锂电池转3.3V,用过立锜和TI,低压DCDC,基本功耗和手册一致

当然一致了,低压是PMOS管,没有自举电容。我上面说过了,自举电容是耗电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Q4的 D、S 弄反了吧?

防反接接法

网友:
哦,电源通过体二极管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选型不对。电流没错。电阻0.33mA,加上静态功耗一共0.4mA左右,总电流2.5mA,动态电流2.1mA左右,空载 ...

非常感谢指点,分析的很好,查了下,MP2451是普通的降压转换器,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决定买几个样品测试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出端的TVS去掉后测试一下,还有R10-R12输出电压设定端也有电流损失。
低压TVS的静态电流是很大的 ...

发现不是TVS的问题,去掉也一样的

网友:
感觉你对手册理解不透,40uA是手册写的那种测试条件下单单芯片的功耗,这个参数是想说明芯片功耗很低不耗电。

网友E: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指点,分析的很好,查了下,MP2451是普通的降压转换器,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决定买几个样品测试下 ...

我去,突然发现这些芯片的静态功耗都是vfb>vref的功耗,此时全是待机状态,全是猫腻,全是套路。。这个片子也有boost电容,这个电容也有电流,所以你有可能仍然会失望。空载电流并不一定低,你可以测测。我用tps54331改造过的usb充电器,电池充满放一段时间就没电了的。你找找电池供电上用的dcdc,这类是空载/轻载优化过的。

dcdc芯片sw前面的所有功耗主要在这个电容上面,mos管cg越大,电流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突然发现这些芯片的静态功耗都是vfb>vref的功耗,此时全是待机状态,全是猫腻,全是套路。。这个片 ...

好吧,我再验证看看。高耐压的低静态电流的dcdc估计还挺少的。

网友H:
DCDC低静态电流的不好找,我们一般使用 DCDC + LDO 的方案,休眠时 使用 LDO,完全关闭 DCDC,单片机唤醒后,打开DCDC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DCDC低静态电流的不好找,我们一般使用 DCDC + LDO 的方案,休眠时 使用 LDO,完全关闭 DCDC,单片机唤醒后 ...

我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必须要dcdc一直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突然发现这些芯片的静态功耗都是vfb>vref的功耗,此时全是待机状态,全是猫腻,全是套路。。这个片 ...

改用MP2451后,静态功耗大概150UA,满足电池供电的条件。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当输入电压为24V的时候,
AO3401容易不正常,现象就是导致静态功耗电流为1MA左右。是不是因为MOS管的Vgs极限电压比较低,
导致MOS管不正常?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选择用MOS管是为了防止反接,并且压降非常低。如果用肖特基二极管也会有0.3V以上的压降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改用MP2451后,静态功耗大概150UA,满足电池供电的条件。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当输入电压为24V的时候,
AO3 ...

你确认电流是走g极过去的?如果是,那么管子有可能击穿了。3401的vgs最大是-12v,实际测试18v就有烧的。

注意mos是电压驱动,击穿只看电压不看电流。所以你不妨100k串200k,这样电压-8v。就算你9v进还有-3v呢,足够开启了(3401是2.5v完全开启,rds稍微大一点点)。

100k漏电流还是大,你可以用兆级别的降低静态电流,反正mos开通只需要电压。

网友I:
这芯片现在能正常供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认电流是走g极过去的?如果是,那么管子有可能击穿了。3401的vgs最大是-12v,实际测试18v就有烧的。

加大电阻也不行,感觉mos管耐压不行。还是换成二极管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芯片现在能正常供货吗?

原装的好像比较贵,台湾生产的比较便宜,1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