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多对一能承受最大的数量是多少?

楼主(2021-04-25):
和公司的同事讨论,他们都是按理论每秒单通道能承受1k的数量来说明有没可能,感觉都是只讲理论,但是一个项目理论上要能达到5分钟100w的接收数量,后面的数据冲突、处理感觉没法下手,他们是老工程师,我人微言轻,上论坛问下想问下这个数量级有没可能?

网友A:
2.4G 具體用的哪些頻點?
你問問他們手機和路由器 WiFi 傳輸的數據量計算了沒有,這些都會搶帶寬資源。。。

网友B:
多对一如果是发送可控,那么是可以做到接近理论带宽上限。如果发送端都是随机发送的,50%的利用率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 具體用的哪些頻點?
你問問他們手機和路由器 WiFi 傳輸的數據量計算了沒有,這些都會搶帶寬資源。。。 ...

参数还没定,基本会用si24R1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对一如果是发送可控,那么是可以做到接近理论带宽上限。如果发送端都是随机发送的,50%的利用率都达不到 ...

要低功耗,感觉可控也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对一如果是发送可控,那么是可以做到接近理论带宽上限。如果发送端都是随机发送的,50%的利用率都达不到 ...

纯aloha理论上限是 1/e

网友C:
这项目不用你写固件就行,天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项目不用你写固件就行,天坑

如果按他们那样算理论值,最后认为能行得通,大概率还得我来写,我自己觉得行不通,之前做过1对百的,加了碰撞算法,碰撞的几率还是会有的,这次数量增加了几个数量级,我感觉肯定完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他们那样算理论值,最后认为能行得通,大概率还得我来写,我自己觉得行不通,之前做过1对百的,加 ...

单向通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低功耗,感觉可控也不好做

参照TDMA方式,所有的终端时间做同步,然后给每个终端划分固定的通讯时间。配合碰撞检测算法,这样应该有机会达到比较高的带宽利用率以及低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参照TDMA方式,所有的终端时间做同步,然后给每个终端划分固定的通讯时间。配合碰撞检测算法,这样应该有 ...

TDMA不会有冲突,但是对时间同步的要求很高。
5分钟100万,分给每个模块的时间片是0.3ms。原理上好像没毛病~
至于这样能不能做到,就是楼主的问题了
楼主如果还有其它约束条件都可以列出,大家帮你算算够不够。
比如每次通讯的时间(主机发送请求,等待回答,从机发回内容,主机处理这个内容)
如果简单算一下明显不够,就不用费事了直接换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DMA不会有冲突,但是对时间同步的要求很高。
5分钟100万,分给每个模块的时间片是0.3ms。原理上好像没毛 ...

碰撞检测是为了防止终端故障,或者定时不准的情况下,干扰别的终端通讯。另外两个终端发送数据之间还要预留安全间隙,所以时间更紧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撞检测是为了防止终端故障,或者定时不准的情况下,干扰别的终端通讯。另外两个终端发送数据之间还要预 ...

我知道啊。
所以我说原理上没毛病,但得楼主补充条件,看看时间够不够。
我不知道他的2.4G的通讯延迟和额外开销到底有多少,以及他做时间同步的精度有多少。
反正原理是公开的,所有人都知道该这么做。至于能不能做成,就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不用你来写嵌入式程序就行

网友:
300秒1e6个数据包,300us每个,不算很夸张。按照20Mbit/s速率,最多可以传6000bit,扣掉一半的协议开销,还有3000bit可以用。关键是尽量提高数据速率就能实现了。
协议按照典型的tdma方式实现,主机每秒一次广播,要求指定地址范围的从机上传数据。从机收到指令,计算出正确的发送时间,到时候发送就行了。
可以考虑用ti的wifi单片机来做,这些单片机底层是wifi收发数据包,上层协议可以自己定。也可以用2.4g模拟图传的方案,视频信号接到数据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