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k7 usb3.0实现方案

楼主(2021-04-25):
有没有老哥使用k7直接实现USB3.0,ip核需要购买吗,带宽可以实现1080p 60帧视频传输吗
本来打算使用cyusb3014,看了一下手册最大带宽320MB/S,无法传输1080p 60帧率视频啊,带宽不够

网友A:
k7直接上pcie吧。usb3稳定性不好,要么usb2+mjpeg/h264压缩,要么pcie。

网友B:
压缩一下其实还是够的。不压缩够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缩一下其实还是够的。不压缩够呛啊。

YUY2走USB3还是可以的,只是稳定性和可靠性就不说了,随时随地掉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7直接上pcie吧。usb3稳定性不好,要么usb2+mjpeg/h264压缩,要么pcie。

pcie用xilinx的吗,有没有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k7直接上pcie吧。usb3稳定性不好,要么usb2+mjpeg/h264压缩,要么pcie。

项目pc传视频给FPGA,FPGA再送显示,pc端压缩传输,K7再解压缩吗,感觉这样上难度了
PCIE目前没打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pcie用xilinx的吗,有没有参考

xilinx自带参考,右键,生成example工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pc传视频给FPGA,FPGA再送显示,pc端压缩传输,K7再解压缩吗,感觉这样上难度了
PCIE目前没打算用

那你1080i30够了。p60得pci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1080i30够了。p60得pcie。

嗯嗯,看样子只能降低帧率了

网友:
或者Roi,例如1280x1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