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重新全部编号更新到SCH位号,SCH位号和PCB的不一致了

楼主(2021-04-25):
操作了PCB全部重新编位号,然后从PCB更新SCH位号,SCH位号变成两个啦,有一个带括号.现在SCH和PCB的位号不一致了.括号里的位号是PCB的想统一位号,搞了几个小时搞不定,特来请教..

网友:
为什么会有PCB更新到原理图这种鬼操作。。。

网友:
括号里面是旧的    保存  编译 就没有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    编译试过没有效果,,,因为SCH和PCB的已经对不上了.  PCB做过器件连结,  后来自己搞定啦

楼主:
0.PCB,项目->器件连结
1.首先SCH的位号全部复位为C? R?
2.重新加后缀自动编号,R1E C1E ,保证不会和以前的旧号产生任何冲突.
3.删除项目文件夹  "项目名.Annotation"文件
4.此时执行从PCB更新到SCH,  SCH的位号就和PCB的一致了.
搞了几个小时,报错无数,这样搞定记录一下.

网友:
确实很奇葩,就不应该出现在PCB里重新编号这种操作,正常情况下改PCB中的元件编号,需要在原理图里修改对应的元件编号,然后从原理图同步一次到PCB。

网友:
这是ad画的吧,能手改就手改。

网友:
PCB里重排器件标号后直接update sch,然后在sch里再update pcb就可以了(这步主要是为了修正网络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