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PHP做一个B/S的TCP DEBUG软件的思路是?

楼主(2021-04-25):
请教用PHP做一个B/S的TCP DEBUG软件的思路是?经常用C/S的这个软件,最近想学B/S的,问了同事,说这个很麻烦的,我想应该有思路吧,所以请教咱坛内PHP大神。就是打开网页出现一个类似于TCP DEBUG软件的界面,在里面可以打开建立TCP连接,在文本框中输入文字可以发送和接收。

网友A:
PHP更适合单次请求,做别的都没问题。
但在线调试一般都要用到websocket,你看websocket后端哪个更合适些。
前端代理服务器一般用nginx,网页这边算前端开发。
反正就是用最合适的技术和人来做最合适的工作,小团队配合。
这样算下来,楼主再算下做这么个项目是否有点大?覆盖用户有多少。

网友:
用 Swoole 可以

网友B:
TCP是流传输, 多次发送数据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 除非自己做包格式以及处理工作. 浏览器使用TCP还需要websocket, 也是麻烦,

除非是高实时性而且大量客户端并发, 不然为啥不直接用htt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P更适合单次请求,做别的都没问题。
但在线调试一般都要用到websocket,你看websocket后端哪个更合适些。 ...

只是学习,谢谢,做个最小的测试。

楼主:
谢谢,这个真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P是流传输, 多次发送数据之间没有明显的边界. 除非自己做包格式以及处理工作. 浏览器使用TCP还需要websoc ...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lz的需求,当前是什么模式的? 一个小工具放到服务器上,通过远程桌面访问这个工具的界面来调试客户端的TCP通信吗? 还是说它只是个没界面的服务器程序? 如果是后者,不适合部署成web服务,没意义,因为没界面。

虽然php是最好的语言。但在这里不是一个好主意,它是基于Apache这类web服务器来工作的,而要在web服务器跑出原生的tcp协议非常痛苦。

如果真想玩儿,那就用node或者go之类语言的做服务器即可。  服务器和web端(界面)使用http配合websocket通信。  客户端想干啥告诉服务器就好了, tcp,udp服务器都可以胜任。
关键是使用内置http服务器的语言来做。 也就是说这个服务器本身支持原生的tcp通信,顺手又做了http的接口用来和浏览器进行界面层面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