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恒温台加热手工贴片的样品PCB

楼主(2021-04-25):
就是想代替回流焊机实现回流焊机的效果?

网友A:
焊接没问题,早就这样用了,但是温度不要调太高,不然板子会发黄

网友:
没有一丁点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没问题,早就这样用了,但是温度不要调太高,不然板子会发黄

最好是再加把风枪。温升不够松香过早挥发,极易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没问题,早就这样用了,但是温度不要调太高,不然板子会发黄

请教下,一般用多高的温度?300度合适吗?

网友:
板子会黄,烟害人,只用一次就吃灰了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K411N7Ng

这有视频,快进到48分钟开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一般用多高的温度?300度合适吗?

我用 有铅的锡膏,230度左右就能融化了,但是时间长了板子会发黄,可以调到150度左右上面用热风枪吹,这样更好

楼主:
感谢各位兄台,了解了

网友:
有铅锡膏 冬天使用250度妥妥的,有时拆焊一些座子很方便

网友:
不要调300度, 220度可以融锡了,可以提高一点到250度

网友:
第一次焊接效果都可以,第二次焊接出现炸锡,电容电容都炸乱了,折腾得要死,然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焊过了

网友B:
其实做样机,可以用锡钡合金的锡膏,138的熔点,用这个方法估计比较好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做样机,可以用锡钡合金的锡膏,138的熔点,用这个方法估计比较好焊接。 ...

我都是用183度的锡膏,调到210度。

楼主:
一楼图片恒温台,x宝270,骗多多130,怎么会差别这么多的?

网友:
以前公司焊LED灯板(铝基板)就是用的加热平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焊接没问题,早就这样用了,但是温度不要调太高,不然板子会发黄

这种恒温台可以焊双面板吗

网友:
弄个箱子,装个抽烟机,用起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恒温台可以焊双面板吗

你可以把板子放桌子上,然后把恒温台悬空反转过来,不过我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