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可靠的WIFI模块

楼主(2021-04-26):
项目上使用了一个WIFI模块,程序固件是存储在模块外部FLASH里。
在客户现场使用了几个月,很大比例的模块固件都丢失了,现在是一地鸡毛。
求推荐一个可靠点的WIFI模块,谢谢!

网友:
楼主现在用的是哪家的wifi啊?

网友:
这都行?ESP8266?把FLASH吹下来,用编程器读一下看看?按说ESP8266之类这么大的用量,不至于这么衰吧

网友:
之前使用的汉枫的,也是进场掉配置。。。
楼主用的是哪家的?

网友:
FLASH丢数据的原因最好找到,不然换哪个都一样。

高温?强干扰?

网友A:
ESP8266 商业环境 0-50℃室内这种,用了很多,大概几kk的量吧,没遇到过掉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 商业环境 0-50℃室内这种,用了很多,大概几kk的量吧,没遇到过掉固件 ...

您用ESP8266自己设计的硬件吗?我用的是ESP07模块,应该就是8266的最小系统

楼主:
返修的模块输出信息就成这样

网友:
读出出问题模块的FLASH固件,跟新烧录固件后的FLASH比较一下,看那些内容有变动,影响到程序的运行

网友:
我用W600也没发现丢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