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一个问题,3D打印有的会有翘曲,另外求怎么自己弄平

楼主(2021-04-26):
第二次做3D打印,打了5套外壳,发现有2套有翘曲,如图
材料国产9000E。
我自己的FDM打印机以前出现过这种问题,是因为心急没等冷却就铲下来,SLA没玩过不清楚。反馈一下看看jlc是不是哪里疏忽了,可以完善一下。
顺便求一下怎么把翘曲的弄平,这玩意弹性还挺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如何在生产和设计端  修正这个错误?

网友:
不知道如何设计才能规避这样的问题。  我感觉设计和 生产 是双向配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风筒一吹就软了,但能不能弄平是你自已的本事

网友:
估计不同材料,打印平台的温度没设好

网友:
工件变形原因:刚打印出来的件二次固化后表层的树脂基本完全固化但是里面的还没有完全固化,如果持续受到一定的外力或者自身的重力一段时间后会变形的。打包的时候有挤压到工件或者平面件没有贴平放都有可能导致翘曲变形。矫正方法:1、把工件放在平面上50度左右的水淋在上面(泡热水也可以)使其软化压平冷却就定型了;2、把工件放在平面上热吹风均匀加热至工件开始软化压平冷却定型。

网友:
楼主,注塑也会变形的。

解决方法,是设计模具的时候,在容易变形的地方,加上加强筋。

所以模具要反复修改和测试,基本不可能一次就完美。

网友:
二次固化一下再发货更好吧,树脂打印本来就是想要精度,好用来测试装配的

网友:
这种大平面得做加强筋的

楼主:
经过摸索,已解决。下面是我总结的方法:

## 如何解决3D打印件翘曲的问题
1. 用两块大PCB板夹住3D打印件,平放在空水池中(水池排水孔堵住),上面的PCB板施加适当的压力;
2. 向水池中倒入开水,直至浸没整个3D打印件。注意不要将开水直接浇到3D打印件上,要从水池边缘倒入开水;
3. 等待20秒;
4. 打开冷水水龙头,并不断搅拌水槽中的水,直至水温与体温接近;
5. 取出PCB板和3D打印件,注意要一直保持在PCB板之间施加压力;
6. 用冷水浇一遍3D打印件四周,确保3D打印件冷却;
7. 取出PCB板所夹的3D打印件即可。

网友A:
1 如果打印平台是毛玻璃的话,在文具店买得力7093固体胶,用固体胶将打印区域均匀涂一层, 或者用耐高温美纹纸贴上再打印。
2  开热床,pla开50度 abs开到100度乃至120度。
3  用罩子将打印机罩起来打印
4  观察可知,通常是工件直角处翘边,设计时做好倒角圆角会好很多。
5  打印时 加帽檐裙边,增加边缘附着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打印平台是毛玻璃的话,在文具店买得力7093固体胶,用固体胶将打印区域均匀涂一层, 或者用耐高温美 ...

我这是在jlc打印的,不是自己打印的。自己打印麻烦,除了赶时间我都不自己打印了

网友:
对付这种情况,我已经有屡试不爽的办法了:
      放在平整的台面上,加热到100度左右(用热风枪),然后上面加重的平板压,等冷却以后,就平了。

网友:
把水烧开  然后关火 然后把零件烫一下  然后定型冲下冷水或者冰水就好
天天搞pvc的材料都是这么弄的 风枪电风吹什么的没开水好用

网友:
老外有加工件埋在盐里再加热的,
说是增加强度,表面光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