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动划线机走路不直怎么解决?

楼主(2021-04-26):
各位好:
      咨询个问题,看有没有思路。
      有个朋友做全自动道路自动划线机,从A点到B,无人管理自动划线。
      采用GPS获取位置,控制轮子转动,从A到B点划线。
      现在的问题:
      能完成A到B点划线,但是画的线不直,比如1米内,能明显看到画的线的不是那么直,有点S型,像是不断修正轮子方向导致的。

     有什么办法,让画的线平顺且直呢?

网友:
GPS精度多少?

网友:
用差分gps

网友:
轮子的电机要用插补算法,如果出现修正那种的话可能是轮子控制的问题

楼主:
用的就是差分GPS

楼主:
高精度,厘米级

网友:
这东西还应该是激光引导,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楼上说得对,激光引导最直,而且成本也并不贵。

不过 路直不直就难说了,一个大弧 怎么办?

另外rtk 也就10cm 精度吧,所以产生S 线?

或者一部车子,用4个rtk gps?
软件再修正。
海上的定位船就是这么干的,不停修正的。

按理你朋友的车子,也不应该只装一个gps吧,感觉最启码2个。

网友:
车头车尾各一个

网友:
不仅仅要确保定位精度,还要用合适的轨迹跟踪算法,不能是简单的两点式跟踪,可以插值,更重要的是结合底盘特性。

网友:
曲线先用粉笔或胶带划白线 然后识别轨迹沿着原来的线边缘走。。。直线直接用激光好了

网友:
https://wap.cnki.net/lunwen-1016715062.nh.html 基于GPS的农机自动导航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不知这个能否有所启发

网友:
这个用途感觉UWB最好实现啊

网友:
这个要做好 难度很大

网友:
加惯性导航融合啊,应该由陀螺仪控制轮子转向。

网友:
惯导结合扩展卡尔曼滤波进行路径规划

网友:
RTK定位精度是厘米级,但是你轮子来回摆动,车身却始终在定位误差以内。需要加惯导融合的,另外也可以考虑加入摄像头轨迹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