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WD My cloud EX2一块硬盘坏了

楼主(2021-04-26):
应该是17年买的,还好建的是Raid1, 这2天拷贝数据比较多,早上发现告警有一块硬盘有问题了。拆下来发现重新分配扇区计数警告。

这里面可是有太多数据了,赶紧上京东看硬盘,买的时候差点搞错买成叠瓦盘了,最后下单东芝的3T红盘,500多价格算可以了,竟然限购1块,问过客服 1,2,3T都只是PMR, 4T及以上是叠瓦盘了。

楼主:
希望买来新硬盘重新别失败啊,不然就哭了。

网友A:
哈哈,还是raid6安心。任意两块硬盘损坏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还是raid6安心。任意两块硬盘损坏都不怕。

不知道跟温度有没有关系,我拆下另外一块看了,另外一块已经运行了4年多时间了,比这个时间还长。
难道是概率问题,WD的是3年保修,我这个刚过了3年多一点。

楼主:
另外WD现在的红盘搞了个普通的,Plus,Pro  3个版本,plus的739说是垂直式的,普通版本没说,但是256M的缓存不知道是不是叠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跟温度有没有关系,我拆下另外一块看了,另外一块已经运行了4年多时间了,比这个时间还长。
难道是 ...

会不会与放的内容相关, 内容动作太快

网友C:
32000h通电53次??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与放的内容相关, 内容动作太快

哈哈,动作片没放在这个NAS里,放在另外一个移动硬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000h通电53次??值了~

是的,NAS一直通着电。看来后面得改改用的时候再通电。

网友D:
我刚去看了下,2021-03-28买的  西部数据(WD)西数蓝盘 4TB SATA3 6Gb 256M 台式机械电脑硬盘  当时价格是559
现在价格是 849 这么能涨?
我现在还没有拆封,还在那放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跟温度有没有关系,我拆下另外一块看了,另外一块已经运行了4年多时间了,比这个时间还长。
难道是 ...

跟温度应该关系不大,硬盘很能耐高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WD现在的红盘搞了个普通的,Plus,Pro  3个版本,plus的739说是垂直式的,普通版本没说,但是256M的缓 ...

256兆缓存听起来是叠瓦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NAS一直通着电。看来后面得改改用的时候再通电。

我怎么感觉一直通电,寿命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感觉一直通电,寿命才长?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通电更健康,另外一块还是健康的。
我退了东芝的还是买了WD的红盘,虽然贵一点,不过东芝的竟然才2年质宝,还是花100多买多1年质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刚去看了下,2021-03-28买的  西部数据(WD)西数蓝盘 4TB SATA3 6Gb 256M 台式机械电脑硬盘  当时价格是 ...

最近给硬盘挖矿炒起来了。

网友E:
东芝红色的那个系列硬盘我觉得质量不行,我前前后后买了6块3T的,已经彻底挂了2块无法识别,还有2块有个别坏道还在坚持。同样一起在阵列里的西数和希捷的,一块都没有问题

现在我比较任何HGST的盘,尤其他家的企业盘,当然啦现在涨价了,年前还是挺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东芝红色的那个系列硬盘我觉得质量不行,我前前后后买了6块3T的,已经彻底挂了2块无法识别,还有2块有个别 ...

我也是看评价说他们换生产线了质量下降,而且看到才2年保质期,取消定单还是换成WD的了。

网友F:
才买了 HUS728T8TALE6L4 8T的硬盘,缓存是 256MHz 的,官网确认是 CMR 的盘,价格 1169,感觉性价比不错。我上一个 4T 的盘都一千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才买了 HUS728T8TALE6L4 8T的硬盘,缓存是 256MHz 的,官网确认是 CMR 的盘,价格 1169,感觉性价比不错。 ...

现在还有CMR的盘吗?

楼主:
我的EX2反应好慢,不会是另外一块硬盘也要坏了吧。。

我已经准备搞个GEN8或GEN10了,先研究一下莫大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CMR的盘吗?

企业级的,号称最强空气盘,官方查询型号,确定是 CMR,不是叠瓦盘。

其实我开始也怀疑是叠瓦盘,容量这麽大,并且缓存 256MB。但官网的确宣传是 CMR 硬盘,并且网上口碑好像不错,性价比也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才买了 HUS728T8TALE6L4 8T的硬盘,缓存是 256MHz 的,官网确认是 CMR 的盘,价格 1169,感觉性价比不错。 ...

价格1169?你从哪儿买的,我上周二手东上买将近2000块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价格1169?你从哪儿买的,我上周二手东上买将近2000块啊

不是氮气盘,你仔细看看完整型号。狗东上我对比过,也是第三方 1199 略贵。我是在天猫上“恒达数码专营”买的。
----------------------------------------
刚写完,我去狗东看了一下,妈啊…… 是 1999元,我记得前段时间狗东上是 1200+,优惠后可以到 1199啊,难道我看错了?我这不会是返修盘吧?
我有空再仔细测试一下。硬盘收到是是静电袋包装的,静电袋上SN与硬盘读出的一直。我反正用软件测试过通电时间0,扫描也是全绿。速度测试也正常。

后来准备去官网查保修日期,但是好像比较麻烦就没管了。

---------------------------------------------------------------------
再到淘宝一查,我买的哪家店标价3799,并且缺货了。天猫上也普遍涨价到2000左右了,看来是普遍涨价了。我是4月11日下的单,4月13日收到的。
---------------------------------------
再联系了我买硬盘哪家的客服,我说朋友想买,有货吗?客服说:硬盘最近全部涨价了,最近挖矿热潮,硬盘价格全部上去了,最近买不划算,……

我就奇怪了,挖矿还用硬盘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氮气盘,你仔细看看完整型号。狗东上我对比过,也是第三方 1199 略贵。我是在天猫上“恒达数码专营” ...

最近因为硬盘挖矿的原因涨疯了
站长原来1000+买的现在要3000,而且还缺货。

恭喜我吧,剩下一个盘也挂了,好了,我准备换GEN10了,还好挂之前把最重要的代码拷贝出来了。

楼主:
好消息是我把硬盘拿下来挂到我的软路由上,能识别到分区,很多文件也在,估计只是丢了Raid表。

网友H:
WD My cloud没有关机选项,只能直接关电源,我感觉经常断电才容易坏。我自己的就是一直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WD My cloud没有关机选项,只能直接关电源,我感觉经常断电才容易坏。我自己的就是一直通电。 ...

早期版本的固件在实用工具里是有关机选项的,现在只有休眠,我现在只能点休眠然拔电源了,不过休眠的时候硬盘应该是不工作的,拔电源是没风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才买了 HUS728T8TALE6L4 8T的硬盘,缓存是 256MHz 的,官网确认是 CMR 的盘,价格 1169,感觉性价比不错。 ...

巧了,我也用的这块,前前后后买了8块组阵列了,感觉不错

年前买的,当时还没涨价,938一块

网友I:
我前段时间买的HC320 8t的960含增票。转眼一看价格一路飞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前段时间买的HC320 8t的960含增票。转眼一看价格一路飞涨。

现在翻倍都不只了,我准备买4T的2块,京东自营要1149。

网友J:
不知道为什么,各大品牌的3t质量都渣。4t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为什么,各大品牌的3t质量都渣。4t没事

有这种事情?平时没怎么注意,我这硬盘也就跑了3年多。红盘保修是3年,感觉亏了。

网友K:
WD My cloud我的硬盘也坏了,就没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WD My cloud我的硬盘也坏了,就没好用过。

已经买了GEN10了,准备用这个来跑。

网友L: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GEN10了,准备用这个来跑。

哪里买的。什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哪里买的。什么配置?

闲鱼买的。买的高配X3421 CPU的,2200不包邮。本来是看低配的X3216 CPU的,1800左右。想着不能换CPU,所以干脆加400买个高配的。

网友:
3年就瓜,感觉寿命有点短

网友M:
我组了个NAS, 2块4T硬盘, 期望它能运行1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组了个NAS, 2块4T硬盘, 期望它能运行10年。

你这是黑群吧?
用的什么硬盘?

楼主:
慢扫发现2块盘都都红块块,哎,我原来还期待这一块不会呢,没想到还是坏了。

话说有坏块的硬盘能干嘛?拆了玩里面的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慢扫发现2块盘都都红块块,哎,我原来还期待这一块不会呢,没想到还是坏了。

话说有坏块的硬盘能干嘛?拆 ...

简单点分区隔开红块放小姐姐。

高难度些找工具将坏块信息写入G表或者P表(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N:
引用 楼主:
是的,NAS一直通着电。看来后面得改改用的时候再通电。

你给NAS配UPS了么,通电4年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组了个NAS, 2块4T硬盘, 期望它能运行10年。

用蜗牛星际组的NA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给NAS配UPS了么,通电4年才出问题

没配UPS啊,一直放着,不过也不是一直通电4年啊,中间有多次断电。

网友(2021-10-03):
怎么发现硬盘告警的?

web管理界面登入,看到告警的

网友:
建议先把原来的资料备份出来后再重建,不然重建的时候出问题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