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缺货,各种替代会不会导致成品可靠性下降?

楼主(2021-04-26):
各种替代如果测试不完全,会不会出现bug
各种拆机和散新,成品会不会出现寿命下降的问题
通过认证的产品,用了替代品,还会重新认证吗?
都是连锁反应。
想想这些,都不敢买普通民用电子设备了。

网友:
优先大品牌   老牌厂商。

网友:
现在是替换上去能跑,差不多就卖了,至于后面售后维修以后再说了,有问题是必然的,以后慢慢换吧;别说消费品了,工业品都一样=。=

网友:
这几年不买车、非必要不买电子产品

网友:
重新认证?跟钱过不去?
Mcu换了,基本上大部分试验都要重做,相当于重新认证。
问题是换哪个芯片还不一定呢,这几个月用A,过几个月用B,没法弄了

网友A:
说的好像以前可靠性就很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像以前可靠性就很高一样

就服你  哈哈

网友: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网友:
原来是坚决不换的,但是现在没货要停产,没办法只能换,求佛祖保佑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像以前可靠性就很高一样

搞不好换了比以前更可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换了比以前更可靠

同一个需求,写多次不必然越写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需求,写多次不必然越写越好

上层代码基本不会改的,最多把底层代码换一换,所以以前有的问题现在还是继续存在。

网友:
肯定会变差。正规产品,做完实验了,经过验证,换器件后,不大可能再完整的重新做实验。

网友:
这几年不买车、非必要不买电子产品 +1

网友:
稳定性会下降。性能也会下降。

网友:
产品出不来,工程师就被抓去祭旗了,你说呢?

网友:
现在做认证?

我们什么都不对的,把程序干进去再说,跑的正常程序都不改,先出货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好像以前可靠性就很高一样

说有在理

网友:
上次做了一个产品就是用的代替方案,一直炸机,

网友:
芯片换了,该做的测试认证你敢不做,心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