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有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吗?

楼主(2021-04-26):
请教坛友有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吗?中移的M5311 I/O口输出只有1.8V,24C256电源3.3V,SDA,SCL需要3.3V上拉才可以正常工作,看 了中移的板子,不知道用什么电路在M5311这里SDA SCL是1.8V电平,到了24C256这里变成了3.3V电平,我用电阻直接上拉到3.3V也不行,自己接了个24C256电路。

网友A:
SN74LV1T125    SN74LV1T126  等,有很多

网友:
74LVC1T45 也可以

网友B:
TI有LSF010x 1/2/8 双向多电压电平转换器,也可以用MOS管进行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有LSF010x 1/2/8 双向多电压电平转换器,也可以用MOS管进行转换。

两个MOS加电阻的方式也不错,不怕买不到芯片,现在TI的芯片也紧张

网友:
好像at24c256有1.8v的低压版本。

网友:
二楼的是双向,不需要方向控制脚。以前用过74LV16T245,需要方向控制。后来在商城上买过 TXB0104PWR ,自动方向控制。好像74系列里面电平转换的中间都带个T。

网友:
双mos方案不错,之前1.8v的sgp30直接转5v AVR都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N74LV1T125    SN74LV1T126  等,有很多

不看方向,这个芯片,单颗不能实现1.8V-5V

网友C:
不带方向的,吃过亏

网友:
TXS0102    设计好了 还没用.   打样回来, 过了几天买芯片 结果 缺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带方向的,吃过亏

我也吃过亏,忘了txb还是tx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