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秀一下加了外壳的毫欧表~

楼主(2021-04-26):
jlc的3D打印外壳,某厂家的亚克力面板,组装起来效果还可以,上图

调零后的示数,短期不会超过10uΩ,长期100uΩ

网友:
好看多了!

网友A:
这样看很清爽很小巧啊,我用台表毫欧档基本都是拿来找短路点的,当然懒得调零,都是心算扣除本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很清爽很小巧啊,我用台表毫欧档基本都是拿来找短路点的,当然懒得调零,都是心算扣除本底 ...

锂电池和电源部分我参考了你的GMC电路,外壳也是借鉴了GMC的设计

网友B:
那个接插件一下拉低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插件一下拉低档次

要用航空插座

网友:
看着清爽多了

网友C:
顶顶更健康,不过液晶漏光严重哦,整个面板都被干亮了

网友:
这个夹子我买过有些松,不如那个尖头的好。

网友D:
藍色是貼紙,中間怎麼剪的那麼齊?
我也畫了個外殼,也是 5 個鍵,鍵帽相同大小,分開打印,一套鍵帽的格價比主體都貴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顶更健康,不过液晶漏光严重哦,整个面板都被干亮了

1.5元的液晶,要求不能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藍色是貼紙,中間怎麼剪的那麼齊?
我也畫了個外殼,也是 5 個鍵,鍵帽相同大小,分開打印,一套鍵帽的格價 ...

不是贴纸,是亚克力,厂家切割的孔。我的5个键是连在一起的,jlc打印好像2元一个

网友:
接插件拉低整体档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