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的lptim能否在stop模式下做高速脉冲计数?

楼主(2021-04-26):
应用场景如下。
设备为便携式设备,主要的就一个stm32l0的单片机,一个传感器,传感器输出脉冲为脉宽几个us的方波。
我需要对传感器的方波脉冲进行累加计数。每隔几十秒对累积的计数做一次处理。
现在想法是单片机空闲的时间进入stop模式。用lpitm计数器对传感器脉冲进行计数。
想问一下lptim的计数需要内部时钟的参与吗?如果需要参与,我stop模式下肯定是没有高速时钟的,肯定是不能用了吧。
lptim可以对非周期的脉冲进行计数吗?如果不需要内部时钟参与,lptim外部输入脉冲频率可以到50khz/s吗?

网友A:
这不就是盖革计嘛,目测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盖革计嘛,目测问题不大

这么准?你也用gm管做设备吗

网友B:
也难怪,楼主是VIP,看不到论坛的开源盖格计资料
要不楼主充个VIP++,就能看到资料了,stm32L0在stop模式下,利用lptim统计外部计数脉冲,实现了
超低功耗的同时对GM管计数值采集并且换算成剂量率,可以说完美覆盖了楼主位的需求
stop模式下是没有内部高速时钟可用的,但是Cortex-M0+内核提供了牛逼plus的功能,利用外部5个电平跳变边沿完成lptim的初始化,然后进入脉冲计数状态,MCU唤醒后直接读取lptim的计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的,休眠也会计数,唤醒读取LPTIM1->CNT;就可以得到值。
注意这个CNT不能清零?
我通过保存上一次的值,做差得到当前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难怪,楼主是VIP,看不到论坛的开源盖格计资料
要不楼主充个VIP++,就能看到资料了,stm32L0在stop模式下 ...

猫总好!“利用外部5个电平跳变边沿完成lptim的初始化”这个特性是在哪里有介绍啊! 还有猫总的高压部分电路有开源吗,方便的话能发这里一份吗。VIP的话,因为最近逛的少,冲的话感觉逛不回来,等有时间逛的时候充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休眠也会计数,唤醒读取LPTIM1->CNT;就可以得到值。
注意这个CNT不能清零?
我通过保存上一次的 ...

不能清零啊?有点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难怪,楼主是VIP,看不到论坛的开源盖格计资料
要不楼主充个VIP++,就能看到资料了,stm32L0在stop模式下 ...

大佬有没有软件群,有些软件想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