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主从机通信问题

楼主(2021-04-26):
各位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的需求是有一个仪表,有一个主单片机(计划使用STM32F4)作为主要控制负责何上位机(电脑)通信,同时仪表中有许多模块,每个模块由一个子单片机(计划使用STC8G)控制,主单片机与每个子单片机交换数据,并且后续希望能方便的增加子模块的数量。请教各位一般使用什么协议比较好,通讯速率要求不高,并且交换的数据量也不大,是否有不错的例程推荐。我看有人说Modbus,不知道是否合适。由于是刚刚入门,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modbus可以,简单易用可靠性高。当然,自定义协议也可以

网友B:
不知道该用啥的时候就先用modbus吧,可以适当裁剪,不用实现所有功能

网友C:
iic干这活不好吗,加自定义协议

网友:
IIC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bus可以,简单易用可靠性高。当然,自定义协议也可以

谢谢您的回复,我也是看Modbus的协议相对简单,但我看楼下朋友说IIC也很好,请问两者哪个更优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该用啥的时候就先用modbus吧,可以适当裁剪,不用实现所有功能

是的,确实用不了那么多功能,仅用其中三四个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干这活不好吗,加自定义协议

谢谢您的回复,我理解的是IIC相对MODBUS功能更强大是吧,不知道上手快不快?

楼主:
哈哈,谢谢您的回复,我之前用过IIC调试过OLED屏幕,请教相对MODBUS,IIC优点有哪些呢?

网友D:
项目做完后  能买到芯片吗   你知道STM32F4现在多少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项目做完后  能买到芯片吗   你知道STM32F4现在多少钱吗

哈哈,查过了,F407最起码还能买到,103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查过了,F407最起码还能买到,103已经买不到了。。。。

I2C 超过1m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你是多模块通信。 搞毛线。
不知道用什么 就走modbus。 你到时候遇到得麻烦基本前人都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I2C 超过1m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你是多模块通信。 搞毛线。
不知道用什么 就走modbus。 你到时候遇到得 ...

嗯嗯,有道理!虽然不会超过一米,但是例程多肯定有优势!

网友F:
定制化modbus。有些人要求标准的,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制化modbus。有些人要求标准的, 都可以。

嗯嗯,决定用modbus啦,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您的回复,我之前用过IIC调试过OLED屏幕,请教相对MODBUS,IIC优点有哪些呢? ...

你是同一个板子上的两个MCU之间,IIC用的口线少,速度比串口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