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arm核心板

楼主(2021-04-26):
有一个对功耗有要求的系统,特定时间段需要用4G模块发送大量数据。目前打算这样做,单片机+lte cat1做控制,arm+lte cat4做业务,前者唤醒后者。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arm核心板能做低功耗?需要sd卡接口、usb口、若干gpio。

网友A:
Nuc980  休眠模式0.2W,跑Linux,能不能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c980  休眠模式0.2W,跑Linux,能不能满足你?

谢谢,这个片子不错!

网友B:
Nuc980  前段时间选型也想用,问了几家说不好采购。2L有渠道?

网友:
现在应该说都是不好采购的.如果有国产的方案,就选国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uc980  前段时间选型也想用,问了几家说不好采购。2L有渠道?

嘉立创可以订到,代理商那里也能,你的量特别大么?

网友:
西瓜哥,980 的spi nand稳定性可以吗,长时间运行文件系统会不会挂

网友:
0.2W 挺高的